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PIC16F1937使用内部振荡器出现死机现象,求指教

楼主(2015-12-23):
使用PIC16F1937,用的是内部振荡器,在工作过程中出现死机,就定在那不动了,请问是否是内部振荡器停振了?每次都不是死在同一个地方。
后来发现芯片是10年的,换一只15年的上去就好了,是否是芯片不好呢?
后来跟卖芯片的联系后,对方说这是库存货,但确保是原装正品,可以送去相关部门验证。
以前的芯片跟现在的芯片版本不一样吗?
烦请各位高手解答下,谢谢。

网友A:
只换了一次还是每个10年的都换成15年的?

楼主:
目前换了5只,因为手上没有多的了,准备再买点回来

网友A:
如果是正品,不应该这样啊

楼主:
对啊,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了,对方说是原装正品,因为我的芯片一直都是在他那买的,只是这批的年份有点久,他说可能因为版本不一样造成的,但是没听说有版本的差别啊

网友B:
这个问题,还是看看你的代码,最好把你的调试过程和怎么设置的发上来看看。

网友C:
你内部晶振用的多大?如果是用的较为高速,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,datasheet里面也说 了,如果使用内部晶振,是比较容易受到VDD和温度影响的,文档给出的办法是,通过TUN[5:0]来补偿,建议你写一段检测晶振的程序,或者不要用内部较高的晶振方式。

网友D(2016-03-09):
如果对芯片质量有问题,可以咨询一下我! 我是专门做PIC单片机,假冒伪劣、翻新,基本都能识别出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