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
MKL16Z进入VLPS模式后怎么退出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12-23):
这个不是太清楚,手册里面应该讲了吧

楼主:
开启了LPTMR中断,但无法唤醒。

楼主:
datasheet上说VLPS需要AWIC异步中断唤醒,网上有人回复说只要有中断就能唤醒?有点糊涂了!

网友B:
除了LLS,VLLS0,1,2,3模式外,其他低功耗模式都可以通过中断唤醒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除了LLS,VLLS0,1,2,3模式外,其他低功耗模式都可以通过中断唤醒

手册上说进入VLPS模式后,NVIC中断无效,只能AWIC中断唤醒。NVIC和AWIC中断有什么区别?我想利用LTPMR定时器唤醒VLPS模式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手册上说进入VLPS模式后,NVIC中断无效,只能AWIC中断唤醒。NVIC和AWIC中断有什么区别?我想利用LTPMR定 ...

只要在VLPS模块下可以工作的模块产生了中断,既可以通过AWIC模块唤醒MCU,然后再由NVIC管理中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要在VLPS模块下可以工作的模块产生了中断,既可以通过AWIC模块唤醒MCU,然后再由NVIC管理中断 ...

进入VLPS模式前要怎么设置AWIC模块呢?现在进入VLPS模式后的电流还有180ua总感觉不对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进入VLPS模式前要怎么设置AWIC模块呢?现在进入VLPS模式后的电流还有180ua总感觉不对。 ...
不需要你去配置AWIC,这是core里面的模块

建议你可以去参考一下FRDM-KL25Z开发板的例程,里面就有对应的低功耗例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