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请推荐一款MCU

楼主(2015-12-23):
拟做一个照明控制的小系统,对MCU有如下要求:

1、必须内置A/D,8bit精度即可;
2、必须内置EEROM,100B左右的容量;
3、必须内置看门狗;
4、GPIO不少于4个;
5、1~2KB代码空间,100B左右RAM空间;
6、最好是内置时钟,精度不限;
7、需要OTP或FLASH类型,不要MASK的。

因为这个系统需要长时间工作于强电环境,除了满足上述要求以外,对稳定性和抗干扰性要求较高;又因量大,对成本控制较严,在满足稳定性和抗扰性的前提下约便宜越好。请各位高手帮忙推荐一下MCU的型号,多谢啦!

网友A:
我这边有合适的,需要的话可以加我球球:75231858

网友B:
新唐的0518单片机应该是满足你的这个要求的,有ADC,也有丰富的IO

网友C:
OTP+24C02 成本最低

网友D:
芯唐不带eerom

网友E:
成本没办法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