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比较器当运放用的奇葩使用问题,

楼主(2015-12-23):
要做一款pcb很小的产品,用的是pic的单片机,因为实在没有空间放运放了,所以考虑用比较器当运放用,这是微芯官方给出的使用方法,我电阻R1 R2 用10K, C1用104,输入电压是0.8V-2.5V,按电路来说应该是个跟随器,但输出电压一直3.3V满幅,请问是我电阻电容选错了,还是比较器就不能当运放用,但是文档是PIC官方的。如果C1不接,输出是满幅震荡

楼主:
使用的是同相放大器

网友A:
你这个截图是单片机手册中的还是别的地方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截图是单片机手册中的还是别的地方的?

微芯的比较器妙用的一个文档

楼主:
我只要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相同,带负载能力有所提高就好了

网友A:
可帮助您充分利用分立电压比较器或带有片上电压比较器的单片机。
手册中是这样写的应该就可以,不过真没拿PIC单片机的片上比较器当运放用过

网友B:
你这是放大器,不是跟随器,直接输出高电平,可能是失调电流的问题,若失调,在正负输入端接个电阻

网友A:
电阻R1 R2 用10K, C1用104,输入电压是0.8V-2.5V,按电路来说应该是个跟随器
这个不是跟随器,电压放大1倍,增益= (R1+R2)/R2
是不是你输入就太大了,你换个标准的1V以下的输入电压试一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放大器,不是跟随器,直接输出高电平,可能是失调电流的问题,若失调,在正负输入端接个电阻 ...

谢谢楼上两位,我再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放大器,不是跟随器,直接输出高电平,可能是失调电流的问题,若失调,在正负输入端接个电阻 ...

按你的电路接,还是直接满幅,接了500K电阻也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阻R1 R2 用10K, C1用104,输入电压是0.8V-2.5V,按电路来说应该是个跟随器
这个不是跟随器,电压放大1倍 ...

就算是两倍,输入1V时输出也应该是2V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算是两倍,输入1V时输出也应该是2V啊

意思就是最后的输出电压不能超过电源电压

网友C:
有可能是你同相反相输入端接反了,

网友D:
比较器没有频率和相位补偿,如果对波形要求不高,可以当作运放使用,
但是象运放一样的负反馈,电路将不稳定。
附件比较器增益200000,用Ra/Rb=200000,就得到1倍放大,
改变电阻比值可得到不同放大倍数。

网友E:
还从没有试过拿比较器当运放来用的,明天搭电路试试看。
楼主的PCB SC70-5都放不下么?SC70-5封装大小是2.2*2.45mm的,还有DFN 2x2mm的,更有超小封装1.45x1mm封装的单路运放,这个总能放得下吧

网友F:
楼主用的应该是片内集成比较器,应强调说明。如果比较器输出为电源或地电位,首先应检查相关使能寄存器是否正确设定,如果没有正确设定,那默认应为数字IO,其输出只能是逻辑电平而非模拟量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微芯的比较器妙用的一个文档

好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用的应该是片内集成比较器,应强调说明。如果比较器输出为电源或地电位,首先应检查相关使能寄存器是否 ...

反复检查过,设置是正确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比较器没有频率和相位补偿,如果对波形要求不高,可以当作运放使用,
但是象运放一样的负反馈,电路将不稳 ...

明天试试你的电路

网友H:
怎么样了?问题解决没有?关注中

网友I:
比较器做运放通常需要注意2点:

1. 比较器是否开漏输出,开漏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,

2. R2比R1要大许多。否则容易自激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反复检查过,设置是正确的,谢谢

如果设置确实正确,外电路和器件参数也是严格按照器件手册所载执行,那只能说某个或某些器件坏了,如果能排除这一点的话,显然问题出在你以为没问题的地方。

网友J:
请问,输入端的输入电压调低到0.8V 的时候,输出端还是输出3.3V 吗?
试一下,测量比较器负输入端的电压,按您说的状态应该是1.65V左右。如果比较器的正输入端电压比负输入端电压低,而输出还是高电压的话,可能是比较器坏了或是输出脚与电源短路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请问,输入端的输入电压调低到0.8V 的时候,输出端还是输出3.3V 吗?
试一下,测量比较器负输入端的电压, ...

也是一样的,用电位器分压试过

网友J:
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的电压测过了吗?分别是多少?
真的出现了负输入端电压高于正输入端,而输出为3.3V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比较器两个输入端的电压测过了吗?分别是多少?
真的出现了负输入端电压高于正输入端,而输出为3.3V? ...

负端没测,输出,要么震荡,要么3.3V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中间的电容不接,而反馈从後面电容处引出。

谢谢,我再试试

网友J:
我也同意C1电容不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