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51 IAP时BIN分割发送并校验怎么做???

楼主(2015-12-23):
用的片子是F051C8T6 SRAM 8K FLASH 64K,APP程序大小在22K左右,注定了无法用一个缓冲数组一次性把加了校验的bin文件发送下来,那么问题来了,我该怎样将bin文件分割后分别加校验发送下去?

网友A:
发送分帧,每帧都有校验,最后写入flash后,再做一次完整的CRC,完美了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送分帧,每帧都有校验,最后写入flash后,再做一次完整的CRC,完美了!!! ...

怎样将bin文件分帧发送,串口调试助手貌似没有这个功能!能否细讲一下,谢谢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样将bin文件分帧发送,串口调试助手貌似没有这个功能!能否细讲一下,谢谢~ ...

自己开发上位机,要么就用通用的协议xyzmode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开发上位机,要么就用通用的协议xyzmodem

上位机不会~现在还是决定通过主板上的SD卡对下位MCU进行IAP,改板子去!还是要谢谢这位兄弟的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