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开关

楼主(2015-12-23):
各位前辈,请教一个问题:应该怎么理解模拟开关的“先断后通”和“先通后断”呢?谢谢。

网友A:
任何断章取义都不应该被理解,

网友B:
模拟开关切换动作有两种模式,一种是先断开原先的导通链路,再接通另一路导通链路;一种是先接通另一路导通链路,再断开原先的导通链路;由于时间很短暂,几十个纳秒的级别,所以通常做信号切换应用上两者没啥大的影响

网友C:
也许要看对外电路的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拟开关切换动作有两种模式,一种是先断开原先的导通链路,再接通另一路导通链路;一种是先接通另一路导通 ...

谢谢,我了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