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红外收发对管

楼主(2015-12-23):
D1为普通发光管,当红外发射管D2亮时,红外接收管D3导通,怎么使KEY脚输出底于0.6V,方便单片机检测,需要怎么修改电路

楼主:
当对管接收效果不理想时

网友A:
用AD检测,

网友B:
还以为是光耦呢,不过看了看数据手册,若D2导通压降为典型1.25V,则IF=(5-1.25)/220=17mA,看看在17mA时器件的CTR大约为多少,计算或查表得到IC,要使得KEY3为0.6一下,有0.6=5-IC*R,可得R,也就是楼上说的加大R,但是要看你选的器件在该前向电流条件下的Uce,若Uce已经大于0.6,那就要调调IF了,目测,你的IF有点大,总功耗大了,还有,可以在KEY处接施密特触发器(反相器)对波形整形,也可以;好好看看数据手册,你要的东西全有

网友C:
可以加大R3,或者在C1上并联一个电阻分压

网友D:
不如后面再加一级处理,后面加个光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