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
使用codewarrior建立工程,未初始化时钟,程序也能工作吗

楼主(2015-12-23):
本人应用codewarrior  10.4的向导建立一个K60工程,只有main函数,并未对系统时钟初始化且没有打开PORTA等端口时钟,让一个端口指示灯间断亮灭,能正常工作,前提是在RAM空间,在FLASH空间不能工作,我在向导建立的工程中也没有发现系统的默认初始化时钟,请问系统如何让指示灯亮灭的?为何在RAM好使,而在FLASH不好使的?头疼了好几天,刚开始用,请不吝指教!谢谢!

网友A:
楼主你好
现在开发Kinetis微控制器推荐使用最新的KDS3.0,这款软件较CW10.x对于电脑的要求较低且完全免费。使用界面也和CW10.x十分接近,都是基于Eclipse的。

请问你的工程是否用到了Processor Expert?通常在进入main函数前系统时钟配置就已经设置好了,有些端口的时钟门Clock Gate也开启了。

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将工程压缩后上传,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。

网友B:
可以采用参考此文档学习一下: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 ... ghlight=codewarrio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