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新唐M453的设置时钟的库函数的相关问题

楼主(2015-12-23):
新唐M453的板子,库函数里面有CLK_SetCoreClock和CLK_SetHCLK两个设置时钟的函数,解释两个都是设置HCLK,不知谁能详细解答一下,顺便说说什么是HCLK和PCLK

网友A:
CLK_SetCoreClock 是设置 HCLK 频率。
CLK_SetHCLK 是设置(选择)HCLK的“时钟源”和“分频”。
----------------
CLK_SetCoreClock 里面的过程比较复杂,它会根据 HXT 或 HIRC 以及需要的频率去设置 PLL 的参数,最终也会调用 CLK_SetHCLK 来设置时钟源(一定是 PLL)。如果实际不需要 PLL 的话,这个函数就不能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LK_SetCoreClock 是设置 HCLK 频率。
CLK_SetHCLK 是设置(选择)HCLK的“时钟源”和“分频”。
--------- ...

CLK_SetCoreClock 函数的形参就是实际的HCLK频率吧,如果不用PLL的话,实际的HCLK频率就是倍频之前的吧。。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

网友A:
CLK_SetCoreClock 函数肯定要用 PLL,其参数就是需要的 HCLK 频率,范围是 25Mhz ~ 72MHz。
如果不用 PLL,直接用 CLK_SetHCLK 选择时钟源和分频就行了,注意时钟源不能选择 PL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