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看图识字——小信号模型

楼主(2015-12-23):
前帖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245748-1-1.html
说到,小信号原则上是非线性的一阶(线性)近似,且阐述了在一定误差指标下其小信号到底该多小。

小信号的引入目的并不是其自身,而是要进而引入小信号模型(注意,其是线性模型)。

下面,照例是“看图识字”。

楼主:
注意上图右边的坐标,那可不是下图:

楼主:
一个二极管变成了个电阻,看似“退化”了。但若看过下图:

就知道为什么如此了。

楼主:
小信号模型中可以有电阻、电容、电感、受控源,但不能有独立源,当然也不能含非线性元件。

网友A:
顶!21IC家的大佬们最喜欢楼主和chunyang两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