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【STM32F469I试用】实战

楼主(2015-12-23):
申请开发板时准备用做一个智能家居的控制中心,需要的时间太长,很快就要到发实战的截至日期了,就先做了个DEMO功能出来,不然板子就得被收回了~
主要功能:
    通过手机或电脑在局域网内控制 469 Discovery 的5个LED,包括 LD1 LD2 LD3 LD4 LD7, LD7。

硬件组成:
   STM32F469 Discovery + LBP100 WIF模块
   LBP100 WIF模块由上海汉枫生产,可以通过 smart link 软件来配置其连接到路由器,具体的资料可以从其官网下载。外观如下:

通过漆包线连接排针插到 STM32F469 Discovery 的Arduino uno connector接口,电路如下:
模块控制引脚连接:

电源引脚:

实物图:

USB转UART接口用来监测WIFI模块向MCU返回的数据。
使用 ST Link 的虚拟串口作为调试信息打印接口。

软件主要流程:
1初始化LED
2配置WIFI模块
3搭建TCP SERVER
4解析、执行指令

主函数:
int main(void)
{
    debugInit();
    debug_log("*****************21ic*****************\r\n");
    debug_log("*    STM32F469IN_Discovery Board ʵսÈÕ¼Ç 1    *\r\n");
    debug_log("*      ---------- ÖÇÄÜLED Demo ----------      *\r\n");
    debug_log("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r\n");
    debug_log("all led init\r\n");
    all_led_Init();
    debug_log("wifi init\r\n");
    wifiInit(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ledControlDetect();
        delay(500);
    }
}
wifi配置过程:
void wifiInit(void)
{
LPB100_IO_init();            //³õʼ»¯IO
LPB100_RELOAD_PIN_SET();     //À­¸ß nReload ·ÀÖ¹WIFIÄ£¿é»Ö¸´³ö³§ÉèÖà
LPB100_reset();              //¸´Î»WIFIÄ£¿é

    //µÈ´ý WIFI ready
    while(1 == LPB100_READY_PIN_STA())   //LPB100 Æô¶¯Íê³Éºó Ready PIN Êä³ö0
    {
    debug_log("wait wifi ready...\r\n");
    delay(5000);
    }

    debug_log("wifi is ready\r\n");

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GPIO_Pin_0))    // userKey °´ÏÂ WIFI»Ö¸´³ö³§ÉèÖÃ
    {
        debug_log("clear LPB100\r\n");
        LPB100_RELOAD_PIN_RESET();
        delay(30000);
        LPB100_RELOAD_PIN_SET();
        delay(10000);

        //µÈ´ý WIFI ready
        while(1 == LPB100_READY_PIN_STA())   //LPB100 Æô¶¯Íê³Éºó Ready PIN Êä³ö0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bug_log("wait wifi ready...\r\n");
            delay(5000);
        }
        debug_log("wifi is ready\r\n");
    }

    wifi_link_detect();     //wifi Á¬½Ó¼ì²â
    wifi_tcpServer_init();  //¾ÖÓòÍø TCP SERVER ÉèÖÃ
    intoDirectTranfser();   //wifi Ä£¿é»Øµ½Í¸´«Ä£Ê½
    debug_log("wifi init ok\r\nmain loop\r\n");
}

简单的写了WIFI模块的连接检测
void wifi_link_detect(void)
{
    uint8_t sta = 0;
    uint16_t height_count = 0;
    uint16_t low_count = 0;
    uint32_t total_count = 0;

    debug_log("link detect\r\n"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switch(st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PB100_LINK_PIN_STA() == 0) // link pin Ϊ0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ow_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height_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low_count > 15)               //link Á¬Ðø15´ÎΪ 0  ÈÏΪÁ¬½Óµ½Â·ÓÉÆ÷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wifi link ok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ow_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height_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height_count == 30)               //Á¬Ðø30´ÎΪ1 ÈÏΪÁ¬½Ó²»µ½Â·ÓÉÆ÷ ½øÈë smart link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PB100_RELOAD_PIN_RESE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PB100_RELOAD_PIN_SE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w_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eight_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\r\nsmart link\r\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PB100_LINK_PIN_STA() == 0) // link pin Ϊ 0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ow_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height_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low_count > 15)               //link Á¬Ðø15´ÎΪ0 ÈÏΪÁ¬½Óµ½Â·ÓÉÆ÷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\r\nsmart link ok\r\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ow_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height_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total_count++;
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if((total_count%4) == 0)
            debug_log("total:%d low:%d height:%d\r\n",total_count,low_count,height_count);
    }
}
TCP SERVER设置代码:
//ÉèÖÃWIFI×öTCP SERVER
void wifi_tcpServer_init(void)
{
    uint8_t ipMode;
    uint32_t ip[4];
    uint32_t mask[4];
    uint32_t gateway[4];

    //½øÈëATÖ¸Áîģʽ
    intoATmode();

    //¹Ø±Õ»ØÏÔ
    delay(500);
    wifi_printf("AT+E=off\n");

    if(wifi_read_wann(&ipMode,ip,mask,gateway))
    {
        debug_log("%c\r\n",ipMode);
        if(ipMode == 'D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bug_log("IP_MODE:DCHP\r\n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bug_log("IP_MODE:static\r\n");
        }
        debug_log("ip:%d.%d.%d.%d\r\n",ip[0],ip[1],ip[2],ip[3]);
        debug_log("mask:%d.%d.%d.%d\r\n",mask[0],mask[1],mask[2],mask[3]);
        debug_log("gateway:%d.%d.%d.%d\r\n",gateway[0],gateway[1],gateway[2],gateway[3]);

        //ÉèÖÃ
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wifi_printf("AT+NETP=TCP,SERVER,8899,%d.%d.%d.%d\n",ip[0],ip[1],ip[2],ip[3]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debug_log("get wann err\r\n");
    }
}
协议解析代码:
//"ledNum":"1","sta":"0"
void ledControlDetect(void)
{
    uint32_t val;
    uint32_t ret;

    uartScanf(&ret,500,"ledNum":"%d",&val);
    if(!ret)
    {
        return;
    }

    switch(val)
    {
        case 1:
        {
            uartScanf(&ret,500,"sta":"%d",&val);
            if(ret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LED1 ");
                if(val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D1_CLOS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close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val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D1_OPE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ope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ifi_printf("LED1 OK\r\n")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}break;
        case 2:
        {
            uartScanf(&ret,500,"sta":"%d",&val);
            if(ret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LED2 ");
                if(val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D2_CLOS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close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val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D2_OPE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ope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ifi_printf("LED2 OK\r\n"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break;
        case 3:
        {
            uartScanf(&ret,500,"sta":"%d",&val);
            if(ret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LED3 ");
                if(val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D3_CLOS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close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val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D3_OPE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ope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;
                wifi_printf("LED3 OK\r\n"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break;
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{
            uartScanf(&ret,500,"sta":"%d",&val);
            if(ret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LED4 ");
                if(val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D4_CLOS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close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val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D4_OPE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ope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ifi_printf("LED4 OK\r\n"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break;
        case 7:
        {
            uartScanf(&ret,500,"sta":"%d",&val);
            if(ret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LED7 ");
                if(val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D7_CLOS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close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val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D7_OPE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debug_log("ope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ifi_printf("LED7 OK\r\n"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break;
        default:wifi_printf("err cmd\n");break;
    }

}
为了和HTTP协议兼容 指令格式采用了json格式: "ledNum":"1","sta":"0"  通过 scanf()进行解析。

软件运行LOG:

smart link 完成 TCP SERVER 建立完成

smart link软件:

手机端发指令:

收到恢复后 对应的LED亮起:

网友A:
设置的这些都是通过代码实现的?真是棒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