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中寄存器的地址

楼主(2015-12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参考相关的用户指南。

楼主:
还有就是在程序的初始化过程中,堆栈的区域是自己定义还是固定的

楼主:
如MOV #0300H,SR

网友B:
在汇编中堆栈自己定义,在C中缺省情况在RAM顶部,这是相关的*C.XCL文件定义的

网友A:
C语言中堆栈的起始地址在xcl文件中定义,而长度可以在编译器中做修改。

楼主:
我再看看吧,谢谢啦

网友C:
可以自己定义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