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新唐M453引脚捕获测脉宽的例程

楼主(2015-12-23):
我需要一个利用引脚的捕获输入功能测外部脉冲宽度的例程,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方面的例程,我在官方的资料里没有找到

网友A:
可以看一下BSP里的TIMER_Capture那个demo符不符合需求

网友B:
需要用到捕获的功能。而且主频要高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看一下BSP里的TIMER_Capture那个demo符不符合需求

我不是很清楚它那个捕获锁存的CNT值表示什么意思,是基本的脉冲个数吗?那它一个最基本的脉冲周期是和HCLK的周期一样的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不是很清楚它那个捕获锁存的CNT值表示什么意思,是基本的脉冲个数吗?那它一个最基本的脉冲周期是和HCL ...

不好意思,昨天没注意到你有回复我
CNT是 脉冲的个数
基本的脉冲周期不是HCLK,而是TIMER对应的CLK除频后的值;BSP里TIMER_Open函数最后一个参数就是TIMER的工作频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昨天没注意到你有回复我
CNT是 脉冲的个数
基本的脉冲周期不是HCLK,而是TIMER对应的CLK除频后 ...

TIME_OPEN那个函数的第三个形参是表示定时器的工作频率,但是那个值是自己设定,说明里面好像没有范围

网友:
新唐的ARM和单片机是不是算是比较便宜的?跟STM32比如何?

网友C:
新唐的比STM32的便宜多了,据说新唐的51也是非常的便宜,性能还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