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急,STC12C5A60S2的P0口接液晶怎么不行的?

楼主(2015-12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说明你的控制时序不对,编程有误所致。另外注意P0口的输出模式,有些型号需要加外部上拉电阻,具体去看器件手册确认。

网友B:
加外部上拉电阻试试

网友C:
细心检查就能找到问题所在。

网友:
不要急,液晶屏不难,认真检查一下应该会发现原因的。用示波器点一下输出的信号,是否是对的,有的是配置原因,发现接口上根本就没有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