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求助!JTAG下载jic时提示错误Error: Can'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

楼主(2015-12-23):
刚做了一片EP3C25E144C8N的FPGA板子,一开始用AS模式下载,下载完成后程序却不运行。换成JTAG下载时,下载SOF文件是正常的,但是下载JIC文件时总是提示错误Error: Can'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!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解决,求助啊!!!

楼主:
这是我的AS和JTAG原理图

网友A:
DCLK_FPGA需要上拉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CLK_FPGA需要上拉么?

DCLK上拉或者下拉都可以

楼主:
又经过一天的检查,问题终于解决了!
最后发现原因在于MSEL0、MSEL1和MSEL2配置出现错误,正确的配置为0、1、0。而硬件电路是正确的。
我这三个配置引脚是以跳线的形式做的,由于画原理图的时候没注意,导致最后丝印层上器件号和实际的顺序没对应上,所以在前面的检查中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我也有这个问题,芯片是ep2c5t144c8n,串行配置芯片是epcs4,MSEL0、MSEL1都接地,JTAG下载jic时提示错误Error: Can'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。。。求解决方法啊?????

网友C(2016-04-09)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这个问题,芯片是ep2c5t144c8n,串行配置芯片是epcs4,MSEL0、MSEL1都接地,JTAG下载jic时提示错误Er ...

请问你解决了么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又经过一天的检查,问题终于解决了!
最后发现原因在于MSEL0、MSEL1和MSEL2配置出现错误,正确的配置为0、1 ...

如果只使用JTAG模式,MSEL0、MSEL1和MSEL2正确的配置为0、0、0是没问题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只使用JTAG模式,MSEL0、MSEL1和MSEL2正确的配置为0、0、0是没问题的吧

Do not leave the MSEL pins floating. Connect them to VCCA or GND. These pins support the non-JTAG configuration scheme used in production.
Altera recommends connecting the MSEL pins to GND if y**ice is only using the JTAG configuration.

Datasheet上是这么说的,只用JTAG的话就全部接地

网友C:
已经解决了,不能全接地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Do not leave the MSEL pins floating. Connect them to VCCA or GND. These pins support the non-JTAG  ...

已经解决了哈,不能全部接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已经解决了哈,不能全部接地的

那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C:
要设置到AS模式进行JTAG下载,就是010

网友D(2017-09-21):
引用 网友C:
已经解决了,不能全接地的

我用的是M25P40的Flash ,难道不能用JTAG下载.jic文件到配置芯片中吗?我所有的MSEL都接GND了,麻烦指导一下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