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的OSCIN和OSCOUT引脚是否可用当普通IO脚用

楼主(2015-12-24):
各位大神,
   想请教一下如果使用STM32的内部晶振,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原来的OSCIN和OSCOUT设置成普通的IO口呢?如何设置呢?
  十分感谢!

网友A:
可以设置的,如果你设置为内部时间,IO就可以重新定义,怎么设置要看你是什么芯片

网友B:
可以,使用它的引脚复用功能。

网友C:
看看用户手册上OSCIN和OSCOUT有没有复用功能

网友D:
貌似是不行的,哪个大虾用过?

网友E:
既然对应到PF0和PF1,就肯定可以当IO使用,只是不要使能HSE。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使用库的话默认会打开HSE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