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请分析一下此电路

楼主(2015-12-24):
这是检测母线电压的电路,正常时的电压是311V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图中R15的作用。

楼主:
刚刚查了些资料,明白了此电阻的作用:lol

讲!不说不厚道。

楼主:
这是仪表放大器电路,图中R15是调整增益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仪表放大器电路,图中R15是调整增益的

这个电路的总增益A=(1+2*R17/R15)*(R34/R25),因为R17,R25,R34都是固定的,所以调节R15就可以调节增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的总增益A=(1+2*R17/R15)*(R34/R25),因为R17,R25,R34都是固定的,所以调节R15就可以调节增益 ...

楼上正解,多谢!

网友B:
嘿嘿,经典三运放构成仪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的总增益A=(1+2*R17/R15)*(R34/R25),因为R17,R25,R34都是固定的,所以调节R15就可以调节增益 ...

如果 -DC 不为0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的总增益A=(1+2*R17/R15)*(R34/R25),因为R17,R25,R34都是固定的,所以调节R15就可以调节增益 ...

不明白R17前面为什么要乘以个2?麻烦讲解下,我新手,不太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的总增益A=(1+2*R17/R15)*(R34/R25),因为R17,R25,R34都是固定的,所以调节R15就可以调节增益 ...

我把DC-当成0来计算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不明白R17前面为什么要乘以个2?麻烦讲解下,我新手,不太懂。

请参考《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》第67页——仪器仪表放大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