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STM8L中断端口低电平时进入睡眠失败,求指教

楼主(2015-12-24):
          相关代码
           EXTI_DeInit();
          EXTI_SetPortSensitivity(EXTI_Port_B,EXTI_Trigger_Rising);
          GPIO_Init(GPIOB,DOORA,GPIO_Mode_In_FL_IT);
        halt();
中断函数里代码是
    sim();
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3)==0x08)
    GPIO_Init(GPIOB,GPIO_Pin_3,GPIO_Mode_In_PU_No_IT);
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IT_Pin3);
   rim();
意图时按键按下时进入睡眠,松开时上升沿触发中断唤醒,测试电路是PB3下拉接地,不用在意代码,我试了端口各种设置,上升沿下降沿都是 halt();后在中断里打转,请大神指导下怎么处理才行,多谢

网友A:
你确定是   EXTI_SetPortSensitivity(EXTI_Port_B,EXTI_Trigger_Rising);可以?
我不知道你用的具体哪个单片机,但我用的STM8L的外部中断,port口和pin中断是不能共用的,比如你PortB和你GPIOB—Pin3不是共用一个中断处理函数,所以建议你改成EXTI_SetPinSensitivity(EXTI_Pin_3,EXTI_Trigger_Rising);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是   EXTI_SetPortSensitivity(EXTI_Port_B,EXTI_Trigger_Rising);可以?
我不知道你用的具体哪个单 ...

非常感谢,的确是这个问题,终于处理好。唉,学艺不精,搞了很长时间,竟然没留意这个,竟然还想用RTC自动唤醒来检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