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数组 地址 传递

楼主(2015-12-24):
const prog_uchar number[]=
{
;  源文件 / 文字 : 0123456789
;  宽×高(像素): 8×16
0x00,0xE0,0x10,0x08,0x08,0x10,0xE0,0x00,0x00,0x0F,0x10,0x20,0x20,0x10,0x0F,0x00,
0x00,0x10,0x10,0xF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20,0x20,0x3F,0x20,0x20,0x00,0x00,
0x00,0x70,0x08,0x08,0x08,0x88,0x70,0x00,0x00,0x30,0x28,0x24,0x22,0x21,0x30,0x00,
0x00,0x30,0x08,0x88,0x88,0x48,0x30,0x00,0x00,0x18,0x20,0x20,0x20,0x11,0x0E,0x00,
...
};
void show_num816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dp,unsigned char mode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n,m;
        n=x;m=y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com1(0xb8+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com1(0x40+x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Writedata1(pgm_read_byte(&dp)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Writedata1(~pgm_read_byte(&dp));}
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x++;
        }
        x=n;y=m+1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com1(0xb8+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com1(0x40+x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Writedata1(pgm_read_byte(&dp[i+8])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Writedata1(~pgm_read_byte(&dp[i+8]));}

                x++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main (void)
{
        cli();     //disable all interrupts

       show_num816(0,0,&number,0)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在调用show_num816(0,0,&number,0);时如何先增加指针的地址?试过用show_num816(0,0,&number+16,0);不行;

楼主:
调用show_num816(0,0,&number,0)可以显示第一个数字,我想显示后面的数字怎么增加地址?

网友A:
show_num816(0,0,&(number+16),0) 试试这个

楼主:
改成show_num816(0,0,&(number+16),0)编译不能通过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改成show_num816(0,0,&(number+16),0)编译不能通过,谢谢

额额,傻了,这样show_num816(0,0,(number+16),0)?方便的话打包代码,我看看

网友B:
没看懂你这两条语句是什么意思Writedata1(pgm_read_byte(&dp));show_num816(0,0,&number,0);读地址吗?number中存储的数是你要显示的字符还是要显示的地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看懂你这两条语句是什么意思Writedata1(pgm_read_byte(&dp));show_num816(0,0,&number,0);读地址吗?numb ...

number中存储的是要显示的字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额额,傻了,这样show_num816(0,0,(number+16),0)?方便的话打包代码,我看看

代码也就这些,我现在主要试LCM的显示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number中存储的是要显示的字符。

还是没看懂,可是“&”不是取地址的意思吗,show_num816(0,0,&number,0);number本来就是数组的首地址了,你前面再加一个&是什么意思,你程序里又是Writedata1(pgm_read_byte(&dp));,难道要把地址的地址来显示出来吗?是不是我C基础太差了。真的不懂。

网友C:
unsigned char *dp 这样定义不行. 由于 AVR 访问 FLASH 数组和 SRAM 数组使用不同的指令, 所以不能用访问 SRAM 的指针去指向 FLASH 的地址.
用这样的指针
const PROGMEM char *dp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unsigned char *dp 这样定义不行. 由于 AVR 访问 FLASH 数组和 SRAM 数组使用不同的指令, 所以不能用访问 S ...

感谢AIRWILL兄弟指正,我想再问一下调用show_num816(0,0,&number,0)这个函数,如果让指针指向第二个字符可以这样写吗show_num816(0,0,&number+16,0)?

网友C:
C 语言, 数组名就是指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 语言, 数组名就是指针

按照你说的做OK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