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恒流源电路问题

楼主(2015-12-24):
求大神帮忙看看。

楼主:
如果将Pt100处短路,开路输出都不会有正弦波,只要接上电阻就震荡了,求助大神!!!!

楼主:
7脚接了个4.7PF的电容也不好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7脚接了个4.7PF的电容也不好使

7脚对哪个地方接电容?正弦波的频率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7脚对哪个地方接电容?正弦波的频率是多少?

频率没怎么留意,下午测测,

网友B:
将LM358更换为高速运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将LM358更换为高速运放。

求推荐下,最好能和358兼容的板子就不用打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7脚对哪个地方接电容?正弦波的频率是多少?

周期10ns,电容对地接的

C2何用?应该是它造成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周期10ns,电容对地接的

运放输出直接对地接电容是大忌,可能会导致运放振荡,

将对地电容去掉,PT100两端(运放6、7脚间)接个电容,随便用个104即可,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如果将Pt100处短路,开路输出都不会有正弦波,只要接上电阻就震荡了,求助大神!!!! ...

你说的PT100是带有线的白金电阻吧?光是接个电阻不至于自激,因是线电容引发的。加一个相位校正电容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运放输出直接对地接电容是大忌,可能会导致运放振荡,

将对地电容去掉,PT100两端(运放6、7脚间)接个 ...

这几天忙别的没来得及弄这个,试试。

网友D:
这是恒流源电路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是恒流源电路吗?

是的,取样电阻是R35,后面的差动电路的分流不计。是很小的。

网友D:
看不懂这个恒流源电路的原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看不懂这个恒流源电路的原理。

我也没看出来恒流!

网友C:
I=(V+)/R35,CN0接PT100,后面电路把PT100的电压取出来,除非共模电压。

网友F:
R40那么大,C2影响不大,应该是自激了,运放正相端对地应该分别接个电容。这里是测温度,频率很低, 接103, 104都不嫌大

网友D:
图中的100M应为1M

网友G:
解决好U3B就好了,

U3A是恒流
关键元件是:R40+U3A +          正/负反馈

另外:输入电阻不平衡

网友H:
忽略你用示波器看到的那5mV噪声。用交流电压表测一下,应该没有问题的。
但一般来说,最好在Pt100两端(6、7脚)并联一个10nF(或者可以再大些)的电容,1、2脚趾间也可以并一个百pF级的电容。
这个电路的AD利用率很低的,若想得到较好的性能,建议采用桥式电路。

楼主:
测了一下各个点的,基准电压就有5mv的振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