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输出引脚为5V的,I2C芯片接收的是3.3V的?

楼主(2015-12-24):
请教一下,单片机输出引脚为5V的,通过I2C传输,芯片接收的是3.3V的,这时,芯片是否有反应,拉高电压是多少伏?

网友A:
什么型号单片机,看datasheet,里面会有介绍

网友B:
i2c是od结构

网友C:
用电平转换器

网友C:
不然内部钳位二极管会搞死你

网友D:
去弄清楚MCU的IO结构,弱上拉型IO可以直连低压器件,其内部的上拉电阻足以提供足够的限流。强上拉型IO可以串一个限流电阻后再互连,用电平转换电路最好。支持强上拉型IO的MCU,应该都可以配置成弱上拉型IO,例外还没听说过。

网友E:
现在单片机大部分都可以跑3.3V啊,做这么复杂干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