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adv7180的IPU1 csi0 改为IPU2 csi1 需要改哪些地方啊

楼主(2015-12-24):
adv7180  IPU1 csi0 改为IPU2 csi1
板子是官方的imx6Q sabreauto的,版本是用kk4.4.2 ,新手求各位前辈指教。。。各位前辈指教。。。

现在
adv7180.cadv7180_probe中改了
        /* Set initial values for the sensor struct. */
        memset(&adv7180_data, 0, sizeof(adv7180_data));
        adv7180_data.sen.i2c_client = client;
        adv7180_data.sen.streamcap.timeperframe.denominator = 30;
        adv7180_data.sen.streamcap.timeperframe.numerator = 1;
        adv7180_data.std_id = V4L2_STD_ALL;
        video_idx = ADV7180_NOT_LOCKED;
        adv7180_data.sen.pix.width = video_fmts[video_idx].raw_width;
        adv7180_data.sen.pix.height = video_fmts[video_idx].raw_height;
        adv7180_data.sen.pix.pixelformat = V4L2_PIX_FMT_UYVY;  /* YUV422 */
        //adv7180_data.sen.pix.pixelformat = V4L2_PIX_FMT_RGB565;  /* by ruofeng add*/
        adv7180_data.sen.pix.priv = 1;  /* 1 is used to indicate TV in */
        adv7180_data.sen.on = true;
        adv7180_data.sen.csi = 1;//by ruofeng add

board_mx6_sabreauto.c
static struct fsl_mxc_capture_platform_data capture_data[] = {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.csi = 0,
                //.ipu = 0,
                .csi = 1,//add by ruofeng
                .ipu = 1,//add by ruofeng
                .mclk_source = 0,
                .is_mipi = 0,
        }, {
                .csi = 1,
                .ipu = 0,
                .mclk_source = 0,
                .is_mipi = 1,
        },
};

board_mx6_sabreauto.h

static iomux_v3_cfg_t mx6q_sabreauto_pads[] = {
        ......
/**by ruofeng*/
#if 0
        /* ipu1 csi0 */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4__IPU1_CSI0_D_4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5__IPU1_CSI0_D_5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6__IPU1_CSI0_D_6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7__IPU1_CSI0_D_7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8__IPU1_CSI0_D_8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9__IPU1_CSI0_D_9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10__IPU1_CSI0_D_10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11__IPU1_CSI0_D_11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12__IPU1_CSI0_D_12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13__IPU1_CSI0_D_13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14__IPU1_CSI0_D_14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15__IPU1_CSI0_D_15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16__IPU1_CSI0_D_16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17__IPU1_CSI0_D_17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18__IPU1_CSI0_D_18,
        MX6Q_PAD_CSI0_DAT19__IPU1_CSI0_D_19,
        MX6Q_PAD_CSI0_VSYNC__IPU1_CSI0_VSYNC,
        MX6Q_PAD_CSI0_MCLK__IPU1_CSI0_HSYNC,
        MX6Q_PAD_CSI0_PIXCLK__IPU1_CSI0_PIXCLK,
#else
        MX6Q_PAD_EIM_DA0__IPU2_CSI1_D_9,
        MX6Q_PAD_EIM_DA1__IPU2_CSI1_D_8,
        MX6Q_PAD_EIM_DA2__IPU2_CSI1_D_7,
        MX6Q_PAD_EIM_DA3__IPU2_CSI1_D_6,
        MX6Q_PAD_EIM_DA4__IPU2_CSI1_D_5,
        MX6Q_PAD_EIM_DA5__IPU2_CSI1_D_4,
        MX6Q_PAD_EIM_DA6__IPU2_CSI1_D_3,
        MX6Q_PAD_EIM_DA8__IPU2_CSI1_D_1,
        MX6Q_PAD_EIM_DA9__IPU2_CSI1_D_0,
         MX6Q_PAD_EIM_EB1__IPU2_CSI1_D_10,
         MX6Q_PAD_EIM_EB0__IPU2_CSI1_D_11,
         MX6Q_PAD_EIM_A17__IPU2_CSI1_D_12,
         MX6Q_PAD_EIM_A18__IPU2_CSI1_D_13,
         MX6Q_PAD_EIM_A21__IPU2_CSI1_D_16,
         MX6Q_PAD_EIM_A23__IPU2_CSI1_D_18,
         MX6Q_PAD_EIM_A24__IPU2_CSI1_D_19,
         MX6Q_PAD_EIM_DA11__IPU2_CSI1_HSYNC,
         MX6Q_PAD_EIM_DA12__IPU2_CSI1_VSYNC,
         MX6Q_PAD_EIM_A16__IPU2_CSI1_PIXCLK,
#endif

框架有点搞不懂。。。不知道该怎么改。。。呼叫支援!!求指教!!

楼主:
IO口也改了

楼主:
自己顶!!!坐等!!
在线等!!!!

楼主:
大神在哪。。。

网友A:
static struct fsl_mxc_capture_platform_data capture_data[] = {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.csi = 0,
                //.ipu = 0,
                .csi = 1,//add by ruofeng
                .ipu = 1,//add by ruofeng
                .mclk_source = 0,
                .is_mipi = 0,
        }, {
                .csi = 1,
                .ipu = 0,
                .mclk_source = 0,
                .is_mipi = 1,
        },
};
主要就是修改这个,调试调试,还有就是pinmux配置好就可以了......再不行,看看信号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atic struct fsl_mxc_capture_platform_data capture_data[] = {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.csi = 0, ...

我有个疑问,就是原理图只接了CSI0的PIN,内存映射不是固定了吗?CSI1硬件没接,配置了引脚,这行吗?还是我理解错误了。请您指点!

硬件原理图

硬件原理图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有个疑问,就是原理图只接了CSI0的PIN,内存映射不是固定了吗?CSI1硬件没接,配置了引脚,这行吗?还 ...

你用csi0,你就配置csi0,不用csi1的话,一般配为gpio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csi0,你就配置csi0,不用csi1的话,一般配为gpio......

你好,IPU1 CSI0和IPU2 CSI1是并行接口,但是CSI0为16位数据,而CSI1则是20位。不知道该怎么改啊。按照上面的寄存器配置的话,会显示找不到摄像头。肿么办啊

楼主:
有没有人啊。。。。自己顶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