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器中断服务

楼主(2015-12-24):
芯片是F235,做了一个定时器中断
之前在中断处理时没有加
switch(TAIV)
    {
    case 10:
     ...
    }
程序就进入中断出不来了,比如下面的_NOP(),停在这了
#pragma vector=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(void)
{
   _NOP();
   ....
}
后来就加上了 switch(TAIV)...,就好了
#pragma vector=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(void)
{
switch(TAIV)
    {
    case 10:
       ...
    }

为什么啊,参考了好多程序,都没有加switch(TAIV),有什么区别吗

网友A:
感觉很奇怪,不应该这样的。

网友B:
TAIV是定时器的中断向量寄存器,是中断的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