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求高人指点一二 (线性稳压 IGBT) 给分

楼主(2015-12-24):
AN输入电压230V时,万用表DC档测得数据如下。

IGBT的CE之间电压7.3V DC, GE之间7.2,CG之间电压0V。
C3两端电压307V DC。D9与D10两端电压=297V。。

我的问题是如果AN直接输入电压范围230V到380V的电,  电路能否正常工作,IGBT和D9,D10,D11,是如何实现降压斩波的。
本人对硬件,对电源了解甚少,望热心网友赐教。给分

网友A:
如标题,它是“线性”稳压。
即应用“串联”降压,没有“斩波”降压。

网友B:
igbt一般不会作线性稳压的,如果d9d10是稳压管的话,igbt的g极电压确定,e极电压过低的话igbt导通,向电容充电,电容电压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,ge的电压过低igbt关断,电容向后端放电电压变低,完成稳压。

网友C:
被楼主的画图蒙骗了,如楼主所述:线性稳压  该图如果按常规画法就好理解了:射随稳压器  楼主可看看这方面的,它属于线性稳压器一类,很容易理解的,至于楼主希望AN输入端230V到380V电压输入仍能满足输出稳定,这要看你所选的IGBT(应该是大功率晶体管吧,三极管类的,楼主查下Datasheet)的CE耐压值,Ice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