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基于飞思卡尔四核i.MX6平台- 飞凌嵌入式iMX6开发板QT移植

楼主(2015-12-24):
虚拟机环境:ubuntu12.04 32bit /64bit

目标平台:i.MX6 开发板

交叉编译工具链:gcc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

文件系统: 飞凌嵌入式提供的rootfs

注意:

1 飞凌嵌入式iMX6开发平台发布资料里面提供编译好的Qt 库和开发工具 qt4.8.5-sdk.tar.bz2, tslib-sdk.tar.bz2,如果您进行Qt 应用程序的开发可以不用编译Qt,直接跳到1.4 节,进行应用程序的开发。

2 发布的Linux 文件系统中默认含有Qt 库,可以直接运行Qt 应用程序,Qt 版本:Qt4.8.5

1.1.1 安装交叉编译器

拷贝tools 目录下的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.tar.gz

到//work/imx6 目录下面

root@forlinx:/work/imx6/qt4.8.5# tar xvf 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.tar.gz  -C /usr/local/arm

注意:本操作是在32bit ubuntu12.04运行。如果在64bit ubuntu12.04下运行32bit可执行程序,必须执行 sudo apt-get install ia32-libs libc6-i386 ,安装在64bit ubuntu12.04 下32bit程序的运行库。

root@forlinx:/work/imx6/qt4.8.5#/usr/local/arm/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/fsl-linaro-toolchain/bin/arm-linux-gcc -v

1.1.2 设置交叉编译器环境变量

# gedit /etc/profile

在文件的末尾添加如下环境变量:

export PATH= root@forlinx:/work/imx6/qt4.8.5#/usr/local/arm/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/fsl-linaro-toolchain/bin:$PATH

export TOOLCHAIN= /usr/local/arm/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/fsl-linaro-toolchain

export TB_CC_PREFIX=arm-none-linux-gnueabiexport

PKG_CONFIG_PREFIX=$TOOLCHAIN/arm-none-linux-gnueabi

如下图所示:

1.1.3 导入环境变量

# source /etc/profile

# arm-linux-gcc -v

如下图所示则说明添加编译器成功:

楼主:
1.2 移植tslib
tslib 是电阻式触摸屏用于校准的一个软件库,是一个开源的程序,能够为触摸屏驱动获得的采样提供
诸如滤波、去抖、校准等功能,通常作为触摸屏驱动的适配层,为上层的应用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接口。因
此这里先编译安装tslib,这样在后面编译Qt 的时候才能打包编译进去
1.2.1 安装autoconf、automake、libtool包
# sudo apt-get install autoconf #tslib 依赖
# sudo apt-get install automake #tslib 依赖
# sudo apt-get install libtool #tslib 依赖
# sudo apt-get install g++ #tslib 依赖
# sudo apt-get install libc6-dev:i386 #qt4.8.5依赖
#sudo apt-get install build-essential #qt4.8.5依赖
#sudo apt-get install gcc-multilib #qt4.8.5依赖
1.2.2 拷贝压缩文件
拷贝src 目录下tslib-1.4-src.tar.bz2 的到/work/imx6(推荐)目录下面
# tar -xvf tslib-1.4-src.git.tar.bz2
# cd tslib
# ./tslib.sh #飞凌提供的编译脚本,执行完会将tslib 默认安装到/usr/local/arm/tslib
1.2.3 移植tslib到i.MX6目标板
假设用户的根文件系统路径为: /work/imx6/rootfs
执行以下命令:
# cd /usr/local/arm/tslib
# cp -ar lib/* /work/imx6/rootfs /usr/lib
# cp -ar bin/*/work/imx6/rootfs/usr/bin
# vi etc/ts.conf #去掉module_raw input 前注释符#,一定要注意中间的空格也去掉,module 顶格
# cp -ar etc/* /work/imx6/rootfs /etc
1.2.4 导出tslib环境变量
# cd /work/imx6/rootfs
# vi etc/rc.d/qt_env.sh
添加以下环境变量
export TSLIB_TSDEVICE=/dev/input/touchscreen0
export TSLIB_CONFFILE=/etc/ts.conf
export TSLIB_PLUGINDIR=/usr/lib/ts
export POINTERCAL_FILE=/etc/pointercal
export TSLIB_CALIBFILE=/etc/pointercal
export TSLIB_CONSOLEDEVICE=none
export TSLIB_FBDEVICE=/dev/fb0
< tslib 环境变量说明:
TSLIB_CONFFILE //配置文件名
TSLIB_PLUGINDIR //插件目录
POINTERCAL_FILE: //指定包含用于校准指针设备的数据的文件
TSLIB_TSDEVICE //触摸屏设备文件名
TSLIB_CALIBFILE //校准的数据文件,由ts_calibrate 校准程序生成
TSLIB_CONSOLEDEVICE //控制台设备文件名
TSLIB_FBDEVICE //设备名
以上环境变量在实际开发中的实际配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。而这些指定的设备节点一定要和你的
开发板上的/dev 目录下的设备节点相对应。
1.2.5 在i.MX6q目标板下测试tslib
用新文件系统启动i.MX6q 板子,进入shell 后执行如下命令:
#source /etc/rc.d/qt_env.sh
# ts_calibrate 对电阻屏进行触摸较验
# ts_test 对电阻屏进行触摸测试

1.3 移植QT4.8.5
1.3.1 拷贝压缩文件
拷贝src 目录下的qt-everywhere-opensource-src-4.8.5.tar.gz 到/work/imx6 目录下面 ,请注意,
我们对Qt 源码进行了必要的配置,默认配置路径就是  /work/imx6 ,如果您的Ubuntu 里面没有该路
径请执行如下命令创建 ”/work/imx6” 路径:
#mkdir /work/imx6
执行以下命令解压Qt 源码文件夹:
# tar xvfj qt-everywhere-opensource-src-4.8.5.tar.gz
#tar xvfj linux-imx6-g++.tar.bz2
#cp –fr linux-imx6-g++ qt-everywhere-opensource-src-4.8.5/mkspecs/qws/ linux-imx6-g++
#cp qteverywhere.sh qt-everywhere-opensource-src-4.8.5/
# cd qt-everywhere-opensource-src-4.8.5
#export PATH=$PATH: /usr/local/arm/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/fsl-linaro-toolchain/bin/
修改qt-everywhere-opensource-src-4.8.5/mkspecs/common/linux.conf,pthread后面添加-lts
#make confclean
#make clean
# ./qteverywhere.sh ##飞凌提供的编译脚本,执行完会将qt 默认安装到/usr/local/arm/qt4.8.5
#make
#mkdir –p /usr/local/freescale/qt4.8.5
#make install
#/usr/local/freescale/qt4.8.5/bin/qmake –v #查看是否按照成功
1.3.3 移植qt4.8.5 到i.MX6 目标板
# cd /usr/local/freescale/qt4.8.5/
# cp -ar lib/libQt* lib/fonts/ /work/imx6/rootfs/opt/forlinx_qt4.8/lib
# cp -ar demos/embeddeddialogs/embeddeddialogs  /work/imx6/rootfs/opt/forlinx_qt4.8/bin
注:若opt/forlinx_qt4.8{lib,bin}目录不存在可以自己创建,也可以是其他目录
1.3.4 导出qt环境变量
# cd /work/imx6/rootfs
# vi etc/rc.d/qt_env.sh#添加以下环境变量

export QTDIR=/opt/qt4.8.5
export PATH=$QTDIR/bin:$PATH
export LD_LIBRARY_PATH=$QTDIR/lib:$LD_LIBRARY_PATH
export QT_PLUGIN_PATH=$QTDIR/plugins
export QT_QWS_FONTDIR=$QTDIR/lib/fonts

export QWS_MOUSE_PROTO=tslib:/dev/input/event2
export QWS_DISPLAY="linuxfb:mmWidth50:mmHeight130:0"
export QWS_SIZE=800x480

Qt 环境变量说明:
LD_LIBRARY_PATH:指定qt 的共享库具体路径
QT_QWS_FONTDIR:指定qt 的font 具体路径
QWS_SIZE:设定在屏幕尺寸
QWS_DISPLAY:指定的显示类型和帧缓冲区
QWS_MOUSE_PROTO:指定触摸设备
以上环境变量在实际开发中的实际配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。而这些指定的设备节点一定要和你的开发
板上的/dev 目录下的设备节点相对应。
开机自动启动程序放在/etc/rc.d/apps.sh
内容如下:
#!/bin/sh
#apps
cd /opt/qt4.8.5/demos/embedded/fluidlauncher
./fluidlauncher -qws &
#apps
手动运行程序
#source /etc/rc.d/qt_env.sh
cd /opt/qt4.8.5/demos/embedded/fluidlauncher
./fluidlauncher -qws &

1.3.5 i.MX6 目标板下测试QT4.8.5
用新移植的文件系统启动开发板,进入shell 后执行如下命令:
# cd /opt/forlinx_qt4.8/bin/
# ./embeddeddialogs -qws&
注意:如果想让界面竖屏显示,只需添加-display "Transformed:Rot90"参数即可。
如下图所示:

1.4 Qt Creator开发环境搭建及编程
1.4.1 安装Qt Creator2.4.1
在Ubuntu图形gui安装
在Ubuntu 命令行执行如下命令:
#apt-get install qtcreator
安装完成后在终端输入以下命令,开启Qt Creator
#qtcreator&
1.4.2 设置Qt Creator 使其支持交叉编译
点击Qt Creator 的Tools 菜单下的Options,点击左列 Build & Run,然后点击界面右侧的Tools Chains
标签页, 然后点击Add 添加GCCE, 单击Compiler path Browse 添加交叉编译器
(/usr/local/arm/gcc-4.6.2-glibc-2.13-linaro-multilib-2011.12/fsl-linaro-toolchain/bin/arm-linux-g++)的路径,如下图所示:

Qt Creator Versions 的设置
点击Add 添加/usr/local/freescale/qt4.8.5/bin/qmake 文件(我们提供的qt4.8.5-sdk.tar.bz 含有qmake 文件,把
qt4.8.5-sdk.tar.bz 压缩包释放到/usr/local/ freescale 目录即可),添加进去,之后,点击Apply 即配置完成。
1.4.3 新建hello Qt程序进行测试
创建一个Qt Widget Project 项目,如下图:
输入项目名称和项目路径,如下图:
选择Manually 版本(就是我们刚才添加的那个交叉编译器版本,一定要选对)
剩下的步骤默认就好,然后就可以通过Build->Build All 进行编译,如下图:
1.4.4 在开发板上测试qt 应用程序
注:由于qt 字体库里已包含一个中文字体,故直接可以在程序中使用中文,无需额外操作
更多技术信息,请关注飞凌嵌入式 www.forlinx.com

网友A(2016-05-09):
llck您好!请教,如果我想实现在imx开发板上采集视频并进行相关的图像处理,这种应用开发应该具体学那块教程,不知道从哪入手啊,假如我要写这个程序,要怎么控制数据,v4l2和gstream是一种函数库么?驱动对于应用来说是怎么个意义?写完这个程序之后是只需要交叉编译就可以了么?
希望您能告诉我这个的步骤应该怎么做下来,急盼回复!
谢谢!

网友B(2017-12-02):
求牛人,交个朋友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