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CCS4.2怎么将.TXT或者.DAT文件中的数据加载到程序的一个数组中

楼主(2015-12-24):
txt文件如下:

AA 08 01 00 05 00 0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2 00
00 00 00 00 40 00 D5 A5
04 00 00 00 16 80 01 19 C3 56 FF FF 06 00
DD 05 00 00 00 A0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
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
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
16 56 25 76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 00 06 42 29 16 56 25 76
00 6F 40 76 65 A3 1D 9A 02 9B 40 76 6D A3 40 76 CD A3 06 00 22 76 1F 76
C0 01 BF 56 25 55 BF 56 25 AA 1A 76 69 FF 06 00 22 76 1F 76 C0 01 BF 56
29 68 1A 76 69 FF 06 00 02 FE 42 97 41 96 1F 76 C0 01 11 CC 80 01 C6 FF
05 EC 22 76 11 18 7F FE 1A 76 21 92 1F 90 41 54 10 EC 22 76 21 CD E0 FF
41 92 1F 90 A8 CA 21 96 1A 76 69 FF 40 76 65 A3 11 92 01 90 01 52 FD ED
42 92 01 52 09 ED 22 76 11 CD 7F FE 03 90 86 FF A8 CA 11 96 1A 76 42 92
02 52 13 ED 22 76 11 CC 7F FE 80 50 11 96 69 FF 20 FF B6 0B 40 76 16 80
1F 76 C0 01 11 CC 7F FE A9 1A 00 01 11 96 1A 76 42 92 03 52 1B ED 22 76
11 CC 7F FE 80 50 11 96 69 FF 20 FF B6 0B 40 76 16 80 1F 76 C0 01 11 CC
7F FE A9 1A 00 01 11 96 20 FF B6 0B 40 76 16 80 1F 76 C0 01 11 1A 80 01
1A 76 82 FE 69 FF 06 00 22 76 1F 76 C0 01 BF 56 1A 1F BF 56 1B 02 1F 76
2C 00 35 CC F8 FF 01 50 35 96 34 1A 04 00 35 1A 08 00 34 18 F7 FF 1F 76
C0 01 1C 1A 10 00 1C 1A 00 04 1C 1A 00 08 1C 1A 20 00 1C 1A 00 01 1C 1A
80 00 1C 1A 00 10 1C 1A 00 20 1C 1A 00 40 1C 1A 00 80 1C 18 FB FF 1D 1A
01 00 1D 1A 02 00 1D 1A 04 00 1D 1A 08 00 1D 1A 10 00 1D 1A 20 00 1D 1A
40 00 1D 1A 80 00 19 1A 01 00 1C 1A 04 00 1D 1A 00 04 1D 1A 00 08 1D 1A
00 10 1D 1A 00 20 1D 1A 00 01 1D 1A 00 02 1D 1A 00 40 1D 1A 00 80 19 1A
00 01 20 1A 00 01 20 1A 00 02 20 1A 00 04 20 1A 00 08 20 1A 00 10 20 1A
00 20 1A 76 69 FF 06 00 02 FE 1F 76 FF CF 38 92 41 96 39 92 41 96 3A 92
41 96 3B 92 41 96 3C 92 41 96 3D 92 41 96 3E 92 41 96 3F 92 41 96 1F 76
2B 00 2F 40 03 EE 01 9A 02 6F 00 9A 82 FE 06 00 00 8F 00 0C 1F 76 00 03
10 A8 AA 28 FF FF AB 28 FF FF 1F 76 30 00 02 A9 06 2B 07 2B 04 1A 10 00
04 1A 20 00 00 02 1F 76 00 03 12 1E 00 8F 08 0C 00 A8 00 8F 10 0C 08 A8
1F 76 30 00 0A A9 1F 76 30 00 12 A9 1F 76 30 00 0C 1A 10 00 1F 76 30 00
14 1A 10 00 1F 76 30 00 0C 1A 20 00 1F 76 30 00 14 1A 20 00 1F 76 00 03
02 1E 0A 1E 06 00 08 FE 03 E2 46 01 03 E2 44 00 42 A8 42 8A 44 06 E4 1E
42 8A 46 06 F4 1E AF E2 44 00 AF E2 46 01 00 E7 08 00 00 77 88 E6 00 00
00 77 03 E2 48 00 42 8A C4 8A 48 06 D4 1E 42 8A C4 8A F4 2B 42 8A C4 8A
FC 2B 42 8A C4 8A E4 1A 10 00 42 8A C4 8A E4 1A 20 00 42 8A C4 8A E4 1A
00 04 42 8A C4 8A E4 1A 00 08 42 8A C4 8A E4 1A 00 40 42 8A 00 02 D4 1E
88 FE 06 00 40 76 52 A3 10 3B 69 FF 40 76 50 A5 26 76 00 00 2F 76 00 00
40 76 78 A5 22 76 1F 76 35 00 00 8F F0 A4 0C A8 1A 76 69 FF 40 76 49 A4
00 8F 10 C0 02 E8 A1 47 02 E8 B0 1C 09 E8 01 20 40 76 80 A4 1F 76 30 00
04 28 01 40 22 76 1F 76 BE 01 19 18 FF 3F 1B 1A 00 80 1A 76 23 76 01 00
1F 76 33 00 22 1A 40 00 10 29 20 29 00 6F 1B 76 F0 FF 00 E2 BD 00 30 E6
00 06 42 29 16 56 01 02 1F 76 00 03 01 56 12 00 1F 76 BF 01 0F 1A 00 80
1F 76 33 00 BF 56 21 01 80 E2 BE 00 F1 FF 17 76 02 76 AD 28 00 04 69 FF
1F 56 16 56 1A 56 10 E6 00 02 40 29 1F 76 00 00 02 29 1B 76 22 76 A9 28
00 80 A8 28 00 00 01 09 1B 61 C0 76 00 80 04 29 0F 6F 00 9B A9 24 01 DF
04 6C 04 29 A8 24 01 DF A6 1E A1 F7 86 24 A7 06 A1 81 01 09 A7 1E A9 24
03 63 5C FF 04 3B A9 59 01 DF 09 00 EC FF 1A 76 A9 28 FF FF A8 28 FF FF
01 09 0E 61 FF 76 FF FF 06 6F 01 DF BD C3 A7 1E 67 3E BE C5 A9 24 01 DF
A8 24 58 FF F7 60 40 76 98 A5 40 76 B5 A5 10 3B 1F 76 33 00 20 18 FE FF
22 2B 24 2B 26 2B 28 2B 2A 2B 2C 2B 2E 2B 30 2B 32 2B 34 2B 36 2B 38 2B
23 2B 25 2B 27 2B 29 2B 2B 2B 2D 2B 2F 2B 31 2B 33 2B 35 2B 37 2B 39 2B
69 FF 06 00 1F 76 33 00 20 1A 01 00 21 28 FF FF 10 29 69 FF 06 00 06 FE
00 8F 00 E0 44 A8 00 8F 00 0D 46 A8 22 76 41 2B 41 92 80 52 0D 63 44 8A
84 C4 44 A8 46 8A A9 A8 02 09 46 1E C4 C2 41 0A 41 92 80 52 F5 64 1A 76
1F 76 33 00 20 1A 01 00 86 FE 69 FF 06 00 A9 28 FF FF AA 28 FF FF AB 28
FF FF A8 28 FF FF AB 0F 04 ED 00 D4 00 BE 0B 6F A9 27 A9 28 FF FF A9 2F
A4 A9 C4 88 A9 28 FF FF 02 09 A9 8A A6 92 40 76 BB A4 06 00 00 77 00 6F
1F 76 00 03 BD B2 1A C5 A9 59 67 3E 1F 76 00 03 1E C5 A7 06 03 EC A1 92
67 3E 1F 76 00 03 1C 06 03 EC A7 1E 67 3E 40 76 B3 A5 BE 8B 06 00 1F 76
00 03 18 A8 06 00 1F 76 00 03 1A A8 06 00 06 00 1F 56 22 76 C0 B9 29 28
68 00 1A 76 40 00 0A A5
16 00 00 00 00 80 FE FF 18 C0 00 00 D4 A5 00 00 FE FF 1A C0 00 00 D4 A5
00 00 FE FF 1C C0 00 00 00 00 00 00 FE FF 1E C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
00 00
00 01 00 00 00 E0 3E A3 00 00 3E A3 00 00 3E A3 00 00 3E A3 00 00 3E A3
00 00 3E A3 00 00 3E A3 00 00 3E A3 00 00 3E A3 00 00 3E A3 00 00 3E A3
00 00 3E A3 00 00 3E A3 00 00 00 A0 00 00 0A A0 00 00 14 A0 00 00 1E A0
00 00 28 A0 00 00 32 A0 00 00 3C A0 00 00 46 A0 00 00 50 A0 00 00 5A A0
00 00 64 A0 00 00 6E A0 00 00 78 A0 00 00 82 A0 00 00 8C A0 00 00 96 A0
00 00 A0 A0 00 00 AA A0 00 00 B4 A0 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48 A3
00 00 BE A0 00 00 C8 A0 00 00 48 A3 00 00 D2 A0 00 00 DC A0 00 00 E6 A0
00 00 F0 A0 00 00 FA A0 00 00 04 A1 00 00 0E A1 00 00 18 A1 00 00 22 A1
00 00 2C A1 00 00 36 A1 00 00 40 A1 00 00 4A A1 00 00 54 A1 00 00 5E A1
00 00 68 A1 00 00 72 A1 00 00 7C A1 00 00 86 A1 00 00 90 A1 00 00 9A A1
00 00 A4 A1 00 00 AE A1 00 00 B8 A1 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C2 A1
00 00 CC A1 00 00 D6 A1 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48 A3
00 00 48 A3 00 00 E0 A1 00 00 EA A1 00 00 08 A2 00 00 12 A2 00 00 F4 A1
00 00 FE A1 00 00 1C A2 00 00 26 A2 00 00 30 A2 00 00 3A A2 00 00 44 A2
00 00 4E A2 00 00 58 A2 00 00 62 A2 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6C A2
00 00 76 A2 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80 A2 00 00 8A A2 00 00 48 A3
00 00 48 A3 00 00 94 A2 00 00 9E A2 00 00 A8 A2 00 00 B2 A2 00 00 BC A2
00 00 C6 A2 00 00 D0 A2 00 00 DA A2 00 00 E4 A2 00 00 48 A3 00 00 48 A3
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EE A2
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48 A3 00 00 48 A3
00 00 48 A3 00 00 F8 A2 00 00 02 A3 00 00 0C A3 00 00 16 A3 00 00 20 A3
00 00 48 A3 00 00 2A A3 00 00 34 A3 00 00 00 00

楼主:
这是我自己编的一个大概的程序,只想读一个数据试试,编译下载都成功,就是RUN不了
void load(void)
{
        FILE *fp;
        Uint16 tmp;
         if((fp=fopen("Example_2834xLEDBlink.txt","r"))!= NULL)
    {
      if(fscanf(fp,"%x",&tmp)!=EOF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=tmp;
            }
    }
     fclose(fp);
}

网友A:
最好看看网上有没有小工具   之间帮你生成数组
如果是.dat格式的   可以选择ccs下的数据导入
记得在flie下的load data

网友A:
不好意思   在CCSV6下没找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看看网上有没有小工具   之间帮你生成数组
如果是.dat格式的   可以选择ccs下的数据导入
记得在flie ...

我已经弄成.dat文件了,也弄成数组了,现在还有个问题,你知道怎么往i2c eeprom里写数据吗,就把上面那个数组写进去,有相关例程吗?   弄了几天了,很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看看网上有没有小工具   之间帮你生成数组
如果是.dat格式的   可以选择ccs下的数据导入
记得在flie ...

DPS是TMS320C28346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已经弄成.dat文件了,也弄成数组了,现在还有个问题,你知道怎么往i2c eeprom里写数据吗,就把上面那个 ...

没有例程    用GPIO模拟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例程    用GPIO模拟吧

GPIO模拟 是啥意思,新人求教

网友B:
GPIO模拟IIC通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PIO模拟 是啥意思,新人求教

这个跟单片机一样    只需配置两个GPIO就可以了  网上找的例程  不是C2000的   参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跟单片机一样    只需配置两个GPIO就可以了  网上找的例程  不是C2000的   参考一下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跟单片机一样    只需配置两个GPIO就可以了  网上找的例程  不是C2000的   参考一下

GPIO87   GPIO86     GPIO85   GPIO84
//          XA15     XA14       XA13     XA12
//           PU       PU         PU       PU
//       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  1        1    TI Test Only
//    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  1        0    SCI-A boot
//    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  0        1    SPI-A boot
//    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  0        0    I2C-A boot timing 1
//            1 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1    eCAN-A boot timing 1
//            1 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0    McBSP-A boot
//            1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1    Jump to XINTF x16
//            1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0    Jump to XINTF x32
//    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  1        1    eCAN-A boot timing 2
//    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  1        0    Parallel GPIO I/O boot
//    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  0        1    Parallel XINTF boot
//    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  0        0    Jump to SARAM            <- "boot to SARAM"
//    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1    Branch to check boot mode
//    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  1        0    I2C-A boot timing 2
//    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1    Reserved
//            0        0          0        0    TI Test Only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ot_Table_End$$

这个里面的I2C-A boot timing 1和I2C-A boot timing 2有什么区别,以及Jump to SARAM            <- "boot to SARAM"是什么意思,谢谢大神了

网友C:
GPIO模拟IIC通信是不是不太稳定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GPIO模拟IIC通信是不是不太稳定啊

肯定是没有MCU自带的外设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跟单片机一样    只需配置两个GPIO就可以了  网上找的例程  不是C2000的   参考一下

I2C-A boot timing 1和I2C-A boot timing 2有什么区别,以及Jump to SARAM            <- "boot to SARAM"还有Branch to check boot mode这2个模式各是什么意思,谢谢大神了

网友D:
楼主  怎么弄的   分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