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请问ADC的AVDD和参考电压VREF要分开吗?

楼主(2015-12-24):
现在要用一款AD测量正负5V的差分信号,现选型差不多确定了,进入电路设计阶段了。
ADC的AVDD和VREF都是5V,传感器也是5V供电,那么是否要用两路电源,AVDD一路,VREF和传感器一路呢?

楼主:
大侠们快来教教小弟。

网友A:
AD数据与电压的公式里面,一定会出现REF,
REF质量直接决定了AD的质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