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求STM8S003的IAR工程模板

楼主(2015-12-24):
我自己减了一个工程,控制IO都可以,但是使用定时器2做PWM时,设置不成功,不知道为什么,会不会是我工程建立的有缺陷。求大侠分享工程模板。:handshake

网友A:
但是使用定时器2做PWM时,设置不成功

寄存器配置的对吗,库函数里应该有例程的

网友B:
这个系列的ST提供了相关的例程了没,如果提供了肯定有,如果没有,去下载个IAR的这个开发软件,肯定自带的例程也有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寄存器配置的对吗,库函数里应该有例程的

同样的代码,我在STVD中编译,就OK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系列的ST提供了相关的例程了没,如果提供了肯定有,如果没有,去下载个IAR的这个开发软件,肯定自带的 ...

IAR自带的例程的STM8S.H中没有003这个器件选项

网友C(2016-03-24):
你有模板了吗,,我也想要一个,,能交流一下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