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12 SCI FIFO接收深度设置

楼主(2015-12-24):
大部分接收到的为7Byte,但也有不定长的,如9Byte,设置FIFO深度7,那么当上位机发送9个byte时,剩下2个byte怎么去读取? 前7个是中断,剩下2个BYTE就不知道怎么去读了。各位大大有什么招吗?

网友A:
中断发生了    说明够了7个   你可以根据上位机发送的时间间隔     延时等待一会再去读取  这样保证全部读到
当然   串口使用最靠谱的还是增加针头和帧尾     如果你的数据包最大是9个字节
那么增加帧头  帧尾   数据长度标志   数据    计算一个最大的长度    如果达不到这个长度   就补零等处理

网友B:
楼主是什么通信方式

网友C:
串口通信建议使用帧格式

网友D:
楼主最后的好建议是什么

楼主(2016-02-17)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最后的好建议是什么

接收设置一级深度,
发送根据情况变化.

网友D:
进展怎么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