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充电器] 求MPPT充电芯片

楼主(2015-12-24):
如题,求一款mppt充电芯片,要求输入电压有50V左右,输出电流10A左右的。

楼主:
质量有保证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先确定品牌, 然后到官网看资料,再确定型号

有什么推荐的品牌吗,我只看过TI的,没有特别合适的。

网友B:
像TI这样的大公司官网应该都有了,你可以去看看,如果有还可以申请免费样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像TI这样的大公司官网应该都有了,你可以去看看,如果有还可以申请免费样品 ...

找过了,有这种类型的,但参数不理想:dizzy:

网友C:
能够实现MPPT的充电芯片很少吧,为啥不用软件来做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找过了,有这种类型的,但参数不理想

那就自学控制算法,软体搞定

网友D:
有一事不明白,就是MPPT充电时,MPPT跟踪可以算法实现,那么,怎么动态的调正电流电压已适应负载呢?

网友E(2019-11-25):
ti sm72295 和bq24650可以看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有一事不明白,就是MPPT充电时,MPPT跟踪可以算法实现,那么,怎么动态的调正电流电压已适应负载呢? ...

功率变化率δ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