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4连接开发板自动退出怎么解决

楼主(2015-12-24):
如题,CCS4连接开发板自动退出怎么解决?
Launch能够成功,可是一Connect就闪退,
我的电脑系统Win7_32位的

请求大神帮忙

网友A:
是新安装的软件吗,还是之前好用,这块板不好用

楼主:
新安装的软件,不知道怎么设置,DEBUG可以,但只要一连接板子,就自动退出关闭程序了,网上也没找到相关操作文档,哎

网友B:
好多人反馈   CCSV4不好用   建议用V5或V6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多人反馈   CCSV4不好用   建议用V5或V6吧

你好!CCS_6又怎么用呢?有相关操作文档吗?
摸索了好久,打开现有程序、新建工程文件,都不知道怎么设置。。。还请帮帮忙,拜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!CCS_6又怎么用呢?有相关操作文档吗?
摸索了好久,打开现有程序、新建工程文件,都不知道怎么设置 ...

v6的教程网上确实很少
我的建议是 你下载安装controlSUITE    里面有相关文档
可以教你完成最简单的GPIO控制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6的教程网上确实很少
我的建议是 你下载安装controlSUITE    里面有相关文档
可以教你完成最简单的GP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C:
软件问题,,去官方网站找使用教程

网友D:
闪退  好像是安装问题
或者系统被阉割的严重了

网友E:
系统不兼容造成的吗

网友E:
换个xp系统试试看,才能解决的。

网友F:
可能是软件安装问题

网友G:
我用的IAR下430的程序,感觉有时候会接触不好,但感觉又不是,下的时候会一直在复位,然后就显示连接错误,什么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