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LM324跟随器

楼主(2015-12-24):
今天仔细看了下lm324的datasheet,发现VCM的范围是0到VCC-2,然后Vol的范围是5mV到20mV,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:我把LM324连接成跟随器,5V单电源供电,那么在从接近0V到3V的范围内都是线性变化的呢?谢谢。

网友A:
接近0V时,不是线性的,其它基本线性了。

网友B:
要想0附近也是线性,换掉324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近0V时,不是线性的,其它基本线性了。

非常接近0V是肯定不是线性的,因为Vol最小只能到5mV,最大是20mV,我就想在20m到3V应该是线性的吧?

网友C:
是否线性不是看信号强度,而是看频率和斜率是否符合运放的带宽积和压摆率的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否线性不是看信号强度,而是看频率和斜率是否符合运放的带宽积和压摆率的要求。 ...

频率不高,LM324的SR是够的,还是和信号强度有关系的,单就LM324,如果超过供电轨,输出肯定不会随着输入变的

网友C:
任何运放,如果输入信号强度过大都会失真,这就不是LM324特有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任何运放,如果输入信号强度过大都会失真,这就不是LM324特有的问题。

我们现在说的跑偏了,我想请教的是LM324在输入多小的时候线性程度会变得很差?

网友C:
楼扶正就好办。
GBW和SR参数符合要求,用附件的复合运放跟随器消除Vos等参数的影响,
极小强度的信号都可以线性传输。用10uv是因为仿真显示的最小档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接近0V是肯定不是线性的,因为Vol最小只能到5mV,最大是20mV,我就想在20m到3V应该是线性的吧? ...

那是的,运放的线性度,肯定比你MCU内部的ADC要好一些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接近0V时,不是线性的,其它基本线性了。

你好,看到您是资深工程师,向您请教一个问题,刚才这个电路,OutA和OutB是输出,接直流电机。那四个管子是瞬态抑制二极管,直流电压为27V.电机可以承受的电压最大为27.7,电流为4A。向您请教下,这个瞬态抑制二极管该如何选择。我准备用贴片的。谢谢了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看到您是资深工程师,向您请教一个问题,刚才这个电路,OutA和OutB是输出,接直流电机。那四个管子 ...

直流电压为27V.电机可以承受的电压最大为27.7,电流为4A

我猜测~~~ 27V*3     4A/2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看到您是资深工程师,向您请教一个问题,刚才这个电路,OutA和OutB是输出,接直流电机。那四个管子 ...

这个,有些难度的哦,即使资深工程师,也不一定会的。
正常情况下,二极管能承受4A电流就可以,二极管的耐压一般不是瓶颈,即使1A的二极管,瞬间也可以过几十A以上的电流。
关键是二极管的功耗要满足,压降小一些的。
在特殊场合,比如有急刹车,发电反向充电的场合,二极管可能会过热烧毁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扶正就好办。
GBW和SR参数符合要求,用附件的复合运放跟随器消除Vos等参数的影响,
极小强度的信号都可以 ...

这样做确实可以消除失调电压等的影响。。。。。还是我的错,我没有描述清楚,其实是PCB已经回来了,没有改的余地了。。。。。。设计之前要求是信号在100mV以上,谁知道后面改成了100mV以下,所以来问这个问题。。。。。。

此电路9月份在本版发过。

网友F:
做不到0V,很难的,除非负载很轻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这个,有些难度的哦,即使资深工程师,也不一定会的。
正常情况下,二极管能承受4A电流就可以,二极管的 ...

嗯,好的谢谢,我最终选的抑制二极管是单向 SMBJ30A 和 SMBJ28A两种,您看下可不可以用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直流电压为27V.电机可以承受的电压最大为27.7,电流为4A

嗯,好的谢谢,我最终选的抑制二极管是单向 SMBJ30A 和 SMBJ28A两种,您看下可不可以用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嗯,好的谢谢,我最终选的抑制二极管是单向 SMBJ30A 和 SMBJ28A两种,您看下可不可以用? ...

  说说~~~ 你想拿这个运放电路实现什么,

  检测负载?  检测电流? 检测转速?应该不象是检测转速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说说~~~ 你想拿这个运放电路实现什么,

  检测负载?  检测电流? 检测转速?应该不象是检测转速, ...

和这个运放电路没有关系,我是问另一个电路,是一个H桥驱动电机的电路,就在本页上面,您看下。

网友G:
楼主可以查询一下轨到轨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可以查询一下轨到轨

rail to rail 的OPA很多在接近负供电轨的时候性能还比不上LM324,只不过在正供电轨的时候因为LM324不是rail to rail没法相比。

网友H(2016-02-06):
LZ的问题是轨到轨问题,和消除失调有何关系?
9楼的电路能够轨到轨吗?
@captzs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楼扶正就好办。
GBW和SR参数符合要求,用附件的复合运放跟随器消除Vos等参数的影响,
极小强度的信号都可以 ...

你这复合运放消除VOS的说法是哪里来的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LZ的问题是轨到轨问题,和消除失调有何关系?
9楼的电路能够轨到轨吗?
@captzs  ...

楼主期望输出信号0~3v是线性,如果输出失调电压不消除就总是有一个直流分量,那么0到直流分量这一部分就不可能线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I:
你这复合运放消除VOS的说法是哪里来的?

是我的原创,请指教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是我的原创,请指教。

找个LM324搭个电路试试吧。。。。

网友C:
拙帖就在本版:
“运放输出失调电压和温漂的消除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114876-1-1.html
(出处: 21ic电子技术论坛)”
有一点先说明:本人没有做电路版的条件,都是仿真。纸上谈兵而已,见笑了。

网友H:
请教某些运放不能轨到轨的原因是什么?
有些型号又可以的?
@captzs

轨到轨这方面的知识我不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