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v324

楼主(2015-12-24):
哪位大神来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

网友A:
2个三角形符号是什么东西?

网友B:
两个运放都是常规比例放大器,画的极不规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个运放都是常规比例放大器,画的极不规范。

哪里不规范了 大神方便说下吗 不太懂运放这一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哪里不规范了 大神方便说下吗 不太懂运放这一块

去看教科书或任何运放相关的书籍,比较一下你的画法跟运放电路的典型画法有什么不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去看教科书或任何运放相关的书籍,比较一下你的画法跟运放电路的典型画法有什么不同。 ...

这个运放是我抄的板子 所以我不太理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去看教科书或任何运放相关的书籍,比较一下你的画法跟运放电路的典型画法有什么不同。 ...

这个是模拟开关  主要是1y和2y不太理解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模拟开关  主要是1y和2y不太理解

建议你好好看一下器件手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运放是我抄的板子 所以我不太理解

只知道抄,耽误的将是你自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知道抄,耽误的将是你自己。

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