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6 未定义过的宏,实际却是有效的?求解。

楼主(2015-12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在设置里面肯定有定义的,找找!

网友B:
是的    肯定是有定义的     你看看右击工程  在属性里面的预定义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定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的    肯定是有定义的     你看看右击工程  在属性里面的预定义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定义 ...

多谢提醒 确实是在predefined symbols选项有。
刚接触TI的IDE,不太熟练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提醒 确实是在predefined symbols选项有。
刚接触TI的IDE,不太熟练。

很厉害了

网友C:
这种调用   肯定是预定义过的    不然编译器不报错?

网友D:
恩  这个 有预定义的

网友E:
查看一下是否安装了目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