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程序在Flash中 运行不正确,如何下载到Flash中,在导入到ram中运行

楼主(2015-12-24):
    我把程序烧写到Flash中,运行的结果与在连接仿真器运行下不一样:
    1,该如何调试呢?
    2,再导入到ram中运行是否能正确,脱离仿真器再如何导入到ram中运行呢?
  很苦恼啊,不知道如何下手了,请有经验的大神么指点指点,在此谢过先!!

网友A:
进行代码搬移    这样详细的说明  论坛里面已经很多了
找找

网友A:
这种情况一般是在RAM中运行正常   而下载到flash中运行不正常
做一下代码搬移    就可以正常运行

网友B:
看到这方面的很多问题    好多感觉解决的不彻底

网友C:
1、在仿真环境下,把.out 文件LOAD进DSP内存空间,然后查看内存空间内容,或下载DSP内存空间内容
2、在仿真环境下,查看FLASH空间内容,或下载FLASH空间内容
3、前两步内容进行对比,看是否有差异
另外,脱机运行和仿真运行两者的时序是有差别的,尤其是访问外设的时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