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开关波形与测量方法探讨

楼主(2015-12-24):
先上两张图。这两张图测量的是同一个位置,Boost 电路 的 SW 脚。
第一张图是没开带宽限制(20MHz)
第二张图是开了带宽限制

如果按第一张图看,波形不太好,会对 EMC 有影响。
如果按第二张图,跟开关电源 规格书 的波形一至,没啥问题。

请问前辈们,你们测量 SW 位置的时候,开不开带宽限制的。
现在我不知道是电路没设计好,还是示波器用法不对呢~~

网友A:
全带宽测试

网友B:
带宽越高,你能看到的波形细节部分越多,看你做啥的,要是做调试首选第一幅,要是做一般般的验证学习类的用第二幅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带宽越高,你能看到的波形细节部分越多,看你做啥的,要是做调试首选第一幅,要是做一般般的验证学习类的用 ...

那针对于开关电源,如何解决想那种过冲,振荡等问题呢?一般经验有哪些?小功率的稳压电源

网友D:
谁说第一幅图就EMI特性不好?开关电源有个频率抖动技术跟这个很像,貌似说EMI效果会变好,坐等大神讲解。

楼主:
如果大家产品有 升压电路,不防测测 电感端的开关波形,如果用无限制会不会能像图2那么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那针对于开关电源,如何解决想那种过冲,振荡等问题呢?一般经验有哪些?小功率的稳压电源 ...

根据实际选用不滤波的或者滤波频率远远高于开关频率的,因为在不滤波的情况下往往会有杂波干扰,但这并不是波形里原有的,需要滤掉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大家产品有 升压电路,不防测测 电感端的开关波形,如果用无限制会不会能像图2那么好 ...

开关电源中电感两端电压波形出现震荡是不可避免的,升压也好降压,反激等都会在电路突然断开的情况下产生震荡,这是电感漏感能量的释放途径,可采取一些有效吸收电路,合适的变压器缠绕方式等来减少电感震荡

楼主:
我知道上升的过冲可以通过 RC 吸收。
但下降的震荡不知道是否正常。因为我看 DEMO 板给出的测试数据太漂亮了。
而我用示波器,在不开限制的情况下与 DEMO 不一致。
而我又不知道 DEMO 的测试手法怎样。
所以才在这里探讨一下。

截个图,大家看看 DEMO 的波形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