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FI为什么要设计成2.4GHz或5GHz高频段?

楼主(2015-12-24):
老标准的WIFI协议 802.11b/g 设计成2.4GHz

新标准的WIFI协议 802.11n/ac 都支持更高的5GHz

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么高频啊?

2.4 * 1024 = 2457.6 MHz

300 ~ 3000 MHz 属于微波(分米波),基本上只能直线传播,绕过障碍物的能力非常差……

如果只是家里用Wifi,还可以,要是远距离的话,或者障碍物多的话,就无法共享Wifi了。

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不好,应该把Wifi设计成中波传输,中波波长 200 ~ 50 米,频率 100KHz ~ 1500KHz,可走天波和地波……

这样的话,我一开Wifi共享,方圆几公里的人就都能用到了,路由器和带宽的承载能力姑且不计……

低碳,环保,不用家家都开路由器了,费电不说,还信号相互干扰,电磁辐射等等……

现实中有没有类似的设备呢?发射端和接收端应该有个调制解调器什么的。。。

网友A:
可以分配比较大的带宽啊,带宽越多通讯速率越快啊,还要跳频什么的,所以频率越高越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分配比较大的带宽啊,带宽越多通讯速率越快啊,还要跳频什么的,所以频率越高越好 ...

现在带宽赋予太多,802.11n 最大能做到 300M

可实际的互联网速度也就 20 ~ 30 M,这还是光纤呢,访问外网的速度就更慢了

这么大的带宽,现在完全没用

网友B:
就算不考虑带宽,中波能走天波和地波,并不代表它的抗干扰能力强,中波电台都是大功率的,同样的小功率,也许2.4G本身就传的远。就像你不能因为短波不能走地波就推论它的传输距离不如中波

网友C:
用2.4GHz频段的设备太多了,无线键盘鼠标、蓝牙设备、zigbee等等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用2.4GHz频段的设备太多了,无线键盘鼠标、蓝牙设备、zigbee等等

多没有关系啊,可以码分多址,可以跳频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多没有关系啊,可以码分多址,可以跳频啊

有些有干扰的。对了,有些微波炉也涉及这个频段,我家微波炉工作时,在微波炉附近不能上wifi。。。

网友D:
最主要的原因是  免费的啊 = =全球免费。

网友E:
  楼主脑洞大开   发了好多这样贴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楼主脑洞大开   发了好多这样贴

+1

网友F:
应该把Wifi设计成中波传输,中波波长 200 ~ 50 米,频率 100KHz ~ 1500KHz,可走天波和地波

大哥,你的小喇叭电台,双向传输速率,应该是字节级别的吧?
香农定理,都说了,信道信息传送速率的上限(比特每秒)和信道信噪比及带宽的关系。
Rmax=W*log2(1+S/N)
你放到中波去,带宽也占不了多少,数据传输速率,能够高吗?

网友G:
中波的那个发射天线,你确定在家里放的下?

网友H:
这不就是手机基站么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应该把Wifi设计成中波传输,中波波长 200 ~ 50 米,频率 100KHz ~ 1500KHz,可走天波和地波

大哥,你的小 ...

:lol不要打击人家,有想法是好的,哪怕想法不正确
经过研究论证或者大家讨论,也能学到不少东西

网友I:
这个主要涉及数据的传输量与速度,再考虑国家能让你用的频段,至于距离问题,那都是最后考虑的,等考虑全面了在择优处理,好多前辈的经验不是说说就能否定的,不试一把不知水深

网友J:
好像这两个频段都是免费的频段,所以用的可能比较多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现在带宽赋予太多,802.11n 最大能做到 300M

可实际的互联网速度也就 20 ~ 30 M,这还是光纤呢,访问外 ...

现在都100M了亲

网友L:
中波波长 200 ~ 50 米,天线得多长。。。

网友M:
别管怎样楼主有一颗爱思考的大脑
值得学习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应该把Wifi设计成中波传输,中波波长 200 ~ 50 米,频率 100KHz ~ 1500KHz,可走天波和地波

大哥,你的小 ...

B哥威武哈     其实楼主应该用长波,海里都能通

网友N:
光纤现在最少也要百M了吧,说不定许多都用千M的了

网友O:
其实最主要就在于这个频段是免费的,不需要申请。

网友P:
几百KHz的中波如何承载几M甚至上百M的带宽?基本概念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