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整流与稳压] 用LM334M搭的恒流源电路这样可以吗?

楼主(2015-12-24):
是不是把万用标红表笔接I+处,黑表笔接地就可以测出产生的恒流呢、?但是我怎么改变电位器,都测的值很不对,好像都是固定了,0.1ma左右,或者根本没东西产生,是什么原因呢

楼主:
给V+提供的是2.5V的电压

网友A:
"测的值很不对,好像都是固定", 我觉得你这样描述问题, 让人跟模糊.
这个图也是的让人模糊, 输入, 输出在哪里, 电源在哪里, 参考信号在哪里, 是多少都看不清!

如果想网友真的帮你, 你先得把图和问题描述清楚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