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电传感器测距离

楼主(2015-12-24):
谁做过光电测距离的,这种不是用来避障的吗,开关量,怎么测距离?谁有资料方向学习一下

网友A:
这个要用定时器测量发出红外后,到接收到反馈的时间

网友B:
光电传感器一般都是测障碍物的,开关量输出

网友C:
这个要用定时器测量发出红外后,到接收到反馈的时间

这个时间很短的,红外应该也是光速吧

网友:
固定一个距离,每当有东西在这个距离之内指示灯会变色

网友D:
这个不能测量的。

网友D:
建议超声波传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