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【STM32F469I试用】SDRAM容量问题求助

楼主(2015-12-24):
拿到板子,看到有个板子芯片是MT48LC4M32B2,存储容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8M(4M x 32),具体资料如下:
电路连接如下:
So,问题来了,看这个原理图搞不明白,SDRAM的容量是如何计算的?怎么算出来是128Mb呢?

楼主:
看这张图,行地址11位,列地址12位,四个bank-bank1,bank2,bank3,bank4.,现在是2^25——32Mb???

网友A:
还要乘以四组数位线,DQ0-DQ3,所以一共是32M*4 = 128Mb = 128Mb/8 = 16M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要乘以四组数位线,DQ0-DQ3,所以一共是32M*4 = 128Mb = 128Mb/8 = 16MB

网友B:
岂不是很小RAM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这张图,行地址11位,列地址12位,四个bank-bank1,bank2,bank3,bank4.,现在是2^25——32Mb???

...

而且你这个图与一楼所述不是同一款,这个是32M*4的一楼是4M*32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而且你这个图与一楼所述不是同一款,这个是32M*4的一楼是4M*32的

是同一型号——MT48LC4M32B2 – 1 Meg x 32 x 4 Banks,一楼的图来自于Digkey,二楼的图来自于Datasheet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同一型号——MT48LC4M32B2 – 1 Meg x 32 x 4 Banks,一楼的图来自于Digkey,二楼的图来自于Datasheet ...

你仔细看下数位线DQ,上下两图明显不一样,datasheet上介绍是容量一样,不同meg的所有型号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仔细看下数位线DQ,上下两图明显不一样,datasheet上介绍是容量一样,不同meg的所有型号!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仔细看下数位线DQ,上下两图明显不一样,datasheet上介绍是容量一样,不同meg的所有型号! ...

大体上明白了,行地址11位,列地址12位,四个bank区,32位数据即4个Byte——2^11*2^12*4*4=2^27=128MB,但是数据手册标的是128Mb: x32 SDRAM????单位不一样,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体上明白了,行地址11位,列地址12位,四个bank区,32位数据即4个Byte——2^11*2^12*4*4=2^27=128MB, ...

楼上的图明显只有DQ0~DQ3 数位线,何来32根数位线DQ?明显不对应,若是上图则是2^11*2^12*4*4bit = 128M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图明显只有DQ0~DQ3 数位线,何来32根数位线DQ?明显不对应,若是上图则是2^11*2^12*4*4bit = [/back ...

谢谢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大体上明白了,行地址11位,列地址12位,四个bank区,32位数据即4个Byte——2^11*2^12*4*4=2^27=128MB, ...

没错,就是128Mb

楼主:
看一楼图,数据线的确是32位啊。搞不懂为何到datasheet里面数据线变四位了

网友:
应该是2^11*2^12*4*4=2^27=128MB,没看到32位数据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