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28335多终端发送失败

楼主(2015-12-24):
利用自制的屏蔽双骄线缆(可接四个终端)进行CAN通讯,出现不能发送情况,具体情况如下:

1、28335开发板直接和PCI的can板卡通讯,正常;

2、同一根多头线缆,接3个PCI的CAN板卡之间,通讯寻正常;

3、同一根多头线缆,接3个PCI的CAN板卡,一个28335,28335发送数据失败,用示波器测量,线缆上有数据。     此时,拔掉其中两个PCI板卡的线缆,发送成功。

ps.线缆半米长,板卡、28335都接有120欧姆电阻。

请教,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去掉就可以   看来就是负载大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