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变压器] 漏电保护器问题咨询

楼主(2015-12-24):
家里的漏电保护器一打开就跳闸,应该是哪边有漏电?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快速排查哪里漏电吗?
另外将漏电保护器的零线和火线调换一下是能正常工作的?这种用法有问题吗

网友A:
第一,为了你的小命儿,请勿做外行的事儿。
第二,逐一拔出你家所有电器插头,会有斩获。
第三,最后一招儿,去请维修电工师傅吧!

网友B:
零火线调换不要吧,不是很懂漏电保护器,不过你这样调换零火线很可能会屏蔽掉它的漏电保护功能,不要饮鸩止渴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第一,为了你的小命儿,请勿做外行的事儿。
第二,逐一拔出你家所有电器插头,会有斩获。
第三,最后一招儿 ...

这个方法最适合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,为了你的小命儿,请勿做外行的事儿。
第二,逐一拔出你家所有电器插头,会有斩获。
第三,最后一招儿 ...

不是没有找电工师傅,而是一开始电工师傅没有找到原因,就将零火线对调,但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靠谱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没有找电工师傅,而是一开始电工师傅没有找到原因,就将零火线对调,但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靠谱。 ...

找师傅,不是光看他端的什么饭碗,而是要找“行家”,懂吗?
诺大天下也不是就他一个叫“电工”

网友D:
零火线本是可以对调的。不然对称2针的插头根本无法用,三针的移动设备无法在中美通用,比如笔记本电源。(中国插座左零右火,美国加拿大是左火右零,完全是反的)

漏电开关是检测零火线的失量和,那根对地线漏电都会跳匝,就看漏电点靠那一端。零电开关跳匝就别分那根线漏电了,立即换掉,一个开关多少全?人命值多少钱?

网友D:
上面的说法有问题,零火线对调,仅适用于以插头供电的无开关设备。对于室内照明,有开关的设备不能对调。因此入户处的零火线也不能调调。

网友A:
零火简单对调,太没规矩!
安装电工作业时甚至一要分线颜色二要分左右。

有2个真实案例`欣赏'
1.搬新楼2年,一室欲加装空调,居然专用插座没电!遂请物业检修,半天过后被告知“空开坏了”。因怀疑其水平,回头自行检查(具备资格),竟是零线螺丝跟本沒压上!
2.同楼,一日半夜突发断电:1~9楼1000A分开关跳闸!经维护电工排查,竟是102室内插座线路漏电!化500元对故障段重新穿线,也未敢L-N对调处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零火简单对调,太没规矩!
安装电工作业时甚至一要分线颜色二要分左右。

插座以外的线路确实不可乱调,8楼已有检讨。:handshake

于谱通用户,插座L/N反了好像找不出什么不妥. 说左零右火是因为心脏在左手边有些扦强,难道北美人的心脏都偏右?从这个角度看,中国左零右火好像跟触电无关,可能只不过是苏联老大哥的传统吧

网友D:
电灯,特别是十个以上灯珠的吊灯,开关千万要串在火线上,是强制执行无需讨论的。就凭这一点,入户L/N就绝对不能反。
电吹风这种东西,不知道是不是我没买过高档货,我买过好几个电吹风,最后一个是飞利蒲的,有四五年了吧,很便宜才七八十块钱,插头是双针平行的,正反随便插。:lol
中国插座左零右火,北美插座左火右零,我想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施工标准化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插座以外的线路确实不可乱调,8楼已有检讨。

于谱通用户,插座L/N反了好像找不出什么不妥. 说 ...

关于这个,就像汽车左右舵一样,各有理由。一旦形成标准,对于服务或产品提供者,执行便是。

这就叫规矩,不问理由的。个人私接乱拉,另论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关于这个,就像汽车左右舵一样,各有理由。一旦形成标准,对于服务或产品提供者,执行便是。

这就叫规矩 ...

汽车左右舵不是规矩,而是安全。中国的汽车是左舵,根本的原因是交法规定靠右行,为了安全宜左舵,方便超车及会车时观查前方车辆或来车。英国右舵也是因为他们的交法规定靠左行。那么中国不是是禁止右舵?也不是,我偶尔看到有深港两地牌的车,便是右舵的。同样的,中国人自驾去右舵的国家和地区旅游的也不少。

网友D:
前阵子,我主导组装9台云计算服务器共207个计算节点去美国测试软件(老板很精,软件不给过来),拿买来的美规AC插头线与服务器电源一对,L/N反的。想调换电源上的插座很麻烦,想来想去插座的L/N标反了也不影响,将就吧。结果进数据中心也蒙混过关了。再后来一想也笨了,弄个磨机把L/N磨掉多“保险”;P

网友A:
安全,做为主要内容形成了“规矩”。
所谓规矩,当然是指标准等规范所代表的制度,有着既严格又详尽内容。

区别对侍,境外自驾异位车与本地行销,因为它们规矩所界定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前阵子,我主导组装9台云计算服务器共207个计算节点去美国测试软件(老板很精,软件不给过来),拿买来的美 ...

谁也不会想到LN会反,除非验收规则有明确项目。
若是真把LN磨掉,恐怕就没那么幸运啦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谁也不会想到LN会反,除非验收规则有明确项目。
若是真把LN磨掉,恐怕就没那么幸运啦! ...

有道理!有道理!!!幸好没磨,下次采购要规定美规标识了

网友E:
如果你懂那么一点点电工知识,相信很快就解决问题了,如果不懂可以网上查一下

网友F:
单项三线,单项两线。如果是漏电保护器就必须是三线。

网友F:
电流闭环才能实现漏电保护功能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单项三线,单项两线。如果是漏电保护器就必须是三线。

漏电保护器就是解决二线的漏电问题,三线的电器基本上可以不用。当然了,有了更安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上面的说法有问题,零火线对调,仅适用于以插头供电的无开关设备。对于室内照明,有开关的设备不能对调。因 ...

请教蚂蚁大叔如果漏电保护器合不上,家里的线路有个地方出现漏电的话,用什么方法能尽快查出哪里漏电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请教蚂蚁大叔如果漏电保护器合不上,家里的线路有个地方出现漏电的话,用什么方法能尽快查出哪里漏电? ...

一般都是多路空开控制的吧, 用二分法逐次逼近, 先找到是那一路, 再对症下药. 洗衣机的嫌疑最大, 一般人都不关主电源的, 其次是抽油烟机, 电热水器等, 插座电脑电视机的问题比较少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