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] 如何将1个0~24V输出分成8路隔离的电压输出

楼主(2015-12-24):
如何将1路0~24V的电压信号分成8路互相隔离的0~24V的电压输出。 情况介绍:1个0~24V输出的直流稳压电源为8个传感器供电。但当1路传感器供电短路,其他传感器供电都会被影响。所以想设计一种方式,可以1个电源输出分成8路隔离的电压输出,互相不影响。求教如何解决???? 急急急急

网友A:
楼主,建议把简单的电路图发上来

网友B:
怎么能够分成8路的隔离呢

楼主:
意思就是 8个传感器用一个激励源,有时会互相影响,所以想分成独立的8路激励。或者有啥方法让他们相互不影响。

网友:
既然隔离就得8个电源

网友:
你的传感器,怎么检测的

网友C:
你是怎么弄的呢?

网友D:
这个不隔离怎么行

网友D:
要不用一个二极管试试。

网友E:
你的电路图看一下

网友E:
使用8路隔离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