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手拿着板子或移动板子的时候电流会变化呢?

楼主(2015-12-24):
请问大家用MSP430F2xx做低功耗能到多少?我的如果不加阻容复位(RST管脚悬空)的话20uA左右,加了100K+0.1UF阻容复位就变成80uA了。
还有个问题,为什么手拿着板子或移动板子的时候电流会变化呢?

网友A:
低功耗模式LPM3一般是2uA左右。由于电流非常小,任何的外界影响都会造成电流的波动。

楼主:
复位电路那边怎么处理的?如果外加复位芯片的话功耗应该更大吧?2系列是不是可以悬空复位管脚?

楼主:
那我板子装在车子上,经常震动,电流那不是会一直变化的?

网友B:
复位引脚建议用47k和2.2nF;
楼主最好能把电路贴出来看看;

网友B:
另外如果手拿线路板时,接触到元器件了吗?
移动时电流变化可能是受到了电磁干扰,是不是有传感器小信号放大?

楼主:
经过检测是CPU本身有点问题,换了块CPU就好了。正常板子低功耗30uA左右,动板子会有电流变化但不大。
如果用47K和2.2nF要加二极管吗?

网友B:
楼主用的是低功耗模式LPM3吗?
外围器件有较大功耗吗?
一般使用LPM3加上对外围电路的分时供电,功耗应该很低的。

网友C:
我做到0.41uA,使用LPM4模式。

楼主:
外围有一个LDO,一个WSN(低功耗大概2uA),还有2个MOS管开关电路(电流都通过MΩ级电阻限制了)

网友B:
可以选择好一点的电池,比如劲量,它的初始电压比南孚的要低

楼主:
本来想不用LDO的,直接接电池(最高3.75V),但是怕430和WSN模块(cc1101的)承受不了这么高电压,最高3.6V的,不知道有什么方法不?

网友B:
或者在电池电源后串接二极管来降低电压,不过这样也浪费了管压降那么多的电池电压。

网友D:
可以直接接电池,3.75v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,而且电池电压会下降,实在不放心可以先放电到3.6V

网友B:
如果是大批量做产品,建议供电电压在单片机要求范围内,
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没有重复性的小概率问题。

楼主:
WSN模块发射的时候电流太大,导致将供电电压拉低了300~800mV
用电池供电或者用开关电源直接供电都会掉下来,加了大电容也不行
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

网友B:
拉低电压,大电容也没用,电源换好一点试试呢

楼主:
直接开关电源或者9Ah电池供电的,设备正常工作就是靠电池供电的
用不用LDO都一样

网友B:
电池给单片机的供电可以通过一个小压降的二极管,再加一个稍大些的电容,
这样在电池电压拉低的短暂时间里,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不会马上被拉低。

楼主:
我在电源进来处加了100uF电容不行
在WSN模块电源处加100uF电容也不行

楼主:
是电池的问题,开关电源不会出现这个现象
不过用了好几种一次性电池都会,只有锂离子充电电池不会

网友B:
具体型号的二极管没有用过,建议找一些二极管的选型手册查一查,
如果电池电压正合适的话,应该不需要LDO的呀,
当然如果输入电压高,可以选择HT7133,它的功耗只有几个uA。

网友E:
如果频率比较高,移动金属可能会引起电流变化

网友F:
没用的端口要输高或者输低,输入端口不要空着要加上拉或者下拉。具体的要看图可能更清楚,430的我都做到几个微安的而且很稳定的

网友G:
MSP430F2xx可以用土豆来供电,你就知道它功耗有多低了

网友H:
这样会损失电池的可利用电压 虽然功耗低了 但也不节省能量

网友I:
加LDO和加二极管在功耗上没区别的吧?只不过LDO输出的不随电源电压升高而波动。电源被拉低就只能进行单独供电,包括用二极管隔离供电,像楼上讲的二极管隔离后加电容稳压。好像一次性干电池可以到1C放电,楼主这wsn多大的咧?

楼主:
哦,我再看看吧,结贴了啊

网友J:
我在电源进来处加了100uF电容不行
在WSN模块电源处加100uF电容也不行

是不是大电容和小电容并联会好点

网友K:
自带电源检测的吗

网友K:
检查一下试试是不是电源问题。

网友L:
如果用47K和2.2nF要加二极管吗?

加上好点,因为有容性元件

网友M:
有短路的地方吗

网友M:
楼主是怎么测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