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如何将1个0~24V电源输出分成8路隔离的电压输出?

楼主(2015-12-24):
如何将1路0~24V的电压信号分成8路互相隔离的0~24V的电压输出。 情况介绍:1个0~24V输出的直流稳压电源为8个传感器供电。但当1路传感器供电短路,其他传感器供电都会被影响。所以想设计一种方式,可以1个电源输出分成8路隔离的电压输出,互相不影响。求教如何解决???? 急急急急

网友A:
我只能告诉第一步,加8个熔丝。

网友B:
每一路接一个限流负载开关

网友C:
这8路供电不需要隔离,只需要对每一路分别限流就可以了,可以达到短路之后互不影响的效果

楼主:
如果我只想隔离应该怎么办?

网友D:
想隔离那就做8路隔离都d2d模块呗

楼主:
D2D只能是定值,我的激励源是0~24V可调的,隔离后输出要和输入保持一致。DC2DC 输出只能是一个定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