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供电

楼主(2015-12-24):
我使用开关电源供电(3.3V),同时在掉电后使用后备电池(3V),这样两组电源使用1N4148隔开.但是由于二极管有0.7V压降,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到了2.3V,而我的电源管理芯片(CAT24C021)的最低复位电平是2.5V,因此系统将无**常工作,请大虾指点一二.谢谢!!!

网友A:
用锗二极管嘛 压降 0.3V

网友B:
可以使用肖特基二极管,电流小的时候压降大约0.3V

网友A:
也可以用MOS管 贵一点

网友C:
可以使用一简单的电压检测电路

网友C:
比如 有电源时电池关闭,
没有时打开。

楼主:
哦,我知道了,多谢大家啊

楼主:
先结贴了那就

网友D:
也可以把3V后备电池换成大点的

网友E:
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为0.3V左右,可以试试

网友F:
使用电容试试。

网友F:
多加几个电容提供瞬间电流。

网友G:
这个电压有些低。

网友G:
是不是负载有些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