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断间隔

楼主(2015-12-24):
我是用SMCLK 给CTN2提供的时钟源。
void main(void)
{
   FLL_CTL0|= XCAP5_5F;       // Set load cap for 32k xtal
   P3DIR |= BIT3;             // Set P5.3 as output
  SCFQCTL  = 3;              // 设置N 的值,fDCOCLK=(N+1)X32k=128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这里fdcclok=128K

  BTCTL = 0X87 ;        //  BTCTN2 course is from SMCLK,  Basic timer1 interrupt interval=fCLK2/256 interrup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这里 128K/256=0.5K
   IE2 |= BTIE;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BT interrupt

  __bis_SR_register(GIE);    //  enable interrupts
   while(1);
}
// Basic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
#pragma vector=BASICTIMER_VECTOR

__interrupt void basic_timer_ISR(void)
{
   P3OUT ^= 0x08;     // Toggle P3.3    1/0.5K =2MS  应该2MS进一次中断,可实际测的不对呀?
}

网友A:
一步步来检查吧

网友A:
先用IO口直接把SMCLK输出来看看频率是多少。

楼主:
嗯,我检查一下,呵呵

楼主:
先结贴了

网友B:
应该2MS进一次中断,可实际测的不对呀

实际测得是多少

网友C:
IAR上怎么看两个断点之间运行的时间,能看吗

网友:
怎么不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