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电理疗电路

楼主(2015-12-25):
有谁做过相关的 设备,(电刺激。电针灸,电理疗)给一个参考,

网友A:
这个上某宝买个产品拆开研究一下不就可以了

网友B:
想做哪个的话,可以去买一个,拆了看看都有哪些外部电路,内部的东西就要搞懂那个理论了。

网友C:
电理疗是将一定电压和频率的脉冲电信号,通过电极与人体相连,由于人体组织的很多组成部分都存在一定的电特性,所以当受到电刺激时,人体的肌肉、神经和体液、血液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理化反应。

楼主:
谢谢。。正在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