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1] STM32L151 USB 不枚举

楼主(2015-12-25):
版主及各位好,求助个郁闷的问题,我的STM32L151CB ,用的最新版的官方库,整合了个官方的USB转串口进去,D+ 试过直接上拉或不用上拉(看过手册,STM32L1XX系列有个寄存器可以使能内部上拉),插入电脑完全没反应,一直不进入枚举,时钟用的HSE 8M,12倍频后 3分频产生系统时钟32M,请教各位,大体问题出在何处,谢谢!

网友A:
  外加电阻试试,  就是一根悬空线挂个电阻也会未知设备的。。。   除非硬件错误

先把未知设备搞出来再说。

楼主:
谢谢回复,郁闷就在这里,直接1.5K上拉到3.3,用I/O上拉都试了,拉不起来,你说芯片坏了吧,换了二块板子,现象一样,项目工程其它程序都正常,象A/D、PWM、串口、SPI等,我用的是48pin的STM32L151CB,PA11(Pin32)是USB DP,PA12(pin33) 是USB DM,上拉DP后插不插入电脑,DP管脚一直为低,以前也调过很多其它的处理器USB接口,第一次卡在这里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郁闷就在这里,直接1.5K上拉到3.3,用I/O上拉都试了,拉不起来,你说芯片坏了吧,换了二块板子, ...

。。。直接在USB插头上试试

楼主:
自已结贴吧,问题解决了,原因是画蛇添足,加了PA11 和PA12 的IO初始化所致,去掉后正常,小结下:
1、STM32L系列不需要外部上拉1.5K,其内部特有上拉
2、不要对PA11、PA12做初始化,当使能USB时钟后,自动将其配置为USBDM USBD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