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继电器则么看

楼主(2015-12-25):
1、9接电源和地?通电前连接8&6 2&4?通电后8&7连接 2&3连接?

楼主:
显示不正常

网友A:
是的
不过还要专业点更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
不过还要专业点更好

datasheet没有什么描述,拿不准

网友B:
1和9接电源,无极性要求。2、8为动触点,4、6常闭,3、7常开。所谓“常闭”就是线包未加电时处于接通态,线包加电则断开,“常开”反之。

高手是不是笔误,说反了?常开是没加电时候断开,加电则闭合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和9接电源,无极性要求。2、8为动触点,4、6常闭,3、7常开。所谓“常开”就是线包未加电时处于接通态,线 ...

所谓“常开”就是线包未加电时处于接通态,线包加电则断开,“常闭”反之。

常开是没加电的情况下断开,加电则闭合吧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所谓“常开”就是线包未加电时处于接通态,线包加电则断开,“常闭”反之。

常开是没加电的情况下断开, ...

前帖笔误,抱歉。
开=开路=断开,闭=闭路=闭合,开路、闭路是过去的称呼习惯,相当于现在说的断路、短路。

网友C:
注意,是双刀且双掷。

网友A:
“路、闭路是过去的称呼习惯,相当于现在说的断路、短路”
似乎不妥